涂层工艺(喷塑、烤漆、喷漆)的区别与鉴定---请教

楼主(2007-11-27):
现在钣金件外表大都是采用喷塑、喷漆、烤漆这三种工艺
虽然在论坛搜索了下相关话题,但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再次提问!
我想了解以下几点问题:
1、三种工艺的大体价格在什麽范围
2、三者外观有何种区别?
   比如:喷塑又分室外型和室内型的,他们用的材料及工序都不一样,做完后样子应该差不多,所以该如何区分?为何室内型用手指甲能刮出白道道,室外型是不是同样可以?(有业内人士能详细讲解下就好了)
3、三者的优缺点各是什麽?
4、三者各自都用在哪方面的钣金件上较多(家用电器?汽车?配电箱?等),以及各行业用该工艺的原因?

希望有专门做涂层工艺的大大门能为我这个外行详细讲解下,至于和我一样的、略知一二的外行不要回些“感觉”“好象”之言,谢谢!

网友:
楼主问的太多了,我只能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问题1:三种工艺的大体价格在什麽范围?
答:三种工艺的价格无法给出具体的价格,因为根据原料的质量不同,所产生的费用就不同,况且产量不同,所消耗的成本也不同.
    如果是做市场调查,最好是先制作损益表.

问题2:三者外观有何种区别?
   比如:喷塑又分室外型和室内型的,他们用的材料及工序都不一样,做完后样子应该差不多,所以该如何区分?为何室内型用手指甲能刮出白道道,室外型是不是同样可以?(有业内人士能详细讲解下就好了)
答:三者从外观,如果要刻意追求某种效果,外行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要用喷漆或烤漆的标准来衡量喷塑,那所有喷塑的产品就都得重新处理.楼主说"用手指甲能刮出白道道",这样的产品从我公司的要求来说就得重新处理,如果流到市面,遭到投诉,首先被骂的是表面处理的课长.其次是部长.所以,每个公司对产品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我想如果产品"用手指甲能刮出白道道",那还是不要选了.

问题3:三者的优缺点各是什麽?
答:三者各有优缺点,最主要是看设计和客户的选择,所有的产品都是为了赚钱而设计的.

问题4:三者各自都用在哪方面的钣金件上较多(家用电器?汽车?配电箱?等),以及各行业用该工艺的原因?
答:家用电器大都是喷塑,也有喷漆.汽车大都是烤漆,也有用速干漆的,但都是在汽车修补上使用.配电箱一般采用喷漆,也有喷塑的,其他各行各业的产品使用何种方式,都是根据市场来决定的,没有市场,再好的技术也只是垃圾

另外:楼主要想进入表面处理这行,首先要看看<<表面处理手册>>,里面介绍很多处理方式,一下提出这么多问题,最后还留下那么一句"和我一样的、略知一二的外行不要回些“感觉”“好象”之言",实在不妥,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没准三个人都只对其中某种工艺了解,及三家之言于一体,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可看到你后面的话,三人都不回帖,那你不是一个答案都没有,所以,发帖要注意措辞.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
因为之前在别的论坛提出问题,各人的回答都是一两句,并且存在互相冲突的情况,使我对不解的问题更加混乱,所以说出了“至于和我一样的、略知一二的外行不要回些“感觉”“好象”之言,谢谢!”这样不妥的话,请见谅。
1、价格确实是由于原料不同及工艺的复杂性造成较大区别,但是我只是想知道市面上最常用的是哪种原料(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对应的价格在什麽范围?
比如:烤漆在三者中工艺最复杂,所以也最贵;喷塑次之,喷漆最后(原料都是相对应工艺中最普通的来比较),但相差大概多少呢,能否有个数据?
2、外观上,喷塑大都表面成橘皮状,喷漆和烤漆大都是光滑平面状(我是这样理解,不知对否)?我说的白道道,室内喷塑的这样,我又找了室外喷塑的柜子去试了下,没这种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原料不同造成,而不是版主说的喷塑质量问题?
 还有福士康电脑机箱表面是喷漆还是喷塑的,看起来是橘皮样的?空调装在室外部分的壳体又是喷漆还是喷塑,看起来很光滑?
3、优缺点应该主要是在功能满足上区别吧?
通常来讲,烤漆,喷漆比较漂亮,但漆膜薄,黏附力想对来说没喷塑好,所以容易碰伤与刮伤
喷塑则橘子皮样子,塑粉膜厚,虽没那两样漂亮,但有实质感,黏附力也强
所以我观察了下,好象工业上的电控柜一类大多是喷塑的,家电一类的大多是烤漆或喷漆的(分不太清了)
上面说的都是在论坛上学习和自己观察之后得出的结论和不解,希望有高手能更正和解答

网友:
楼上回答有点问题
   喷塑不止橘皮,它可以喷成高光、平光、亚光、纱纹、小皱纹、大皱纹(橘皮),所以三者不能从外表上区分的。
   烤漆是喷了几层后烘烤的,喷漆是在空气中凉干。
   喷漆是依靠油漆的粘着力, 价格不太清楚。
   喷塑(粉末)是靠静电的吸引力。每平方十块左右。

网友:
1、从我的认知角度来理解楼主的看法出发,三者的价格由高到低应该是喷塑,烤漆,喷漆,可能是我所接触的都是量产工艺.
三者工艺分别如下:
喷塑:前处理->静电喷塑->高温烘干(180度左右)
烤漆:前处理->喷漆->烘干(180度左右)
喷漆::前处理->喷漆->烘干(环境温度,静置干燥)
(以上工艺只是按进行一次喷涂处理来计算,如果有喷二道漆的,价格应另算)

2、外观上的不同跟涂层厚度和涂料质量有直接关系.
   电脑机箱表面一般是喷塑,空调装在室外部分一般也是喷塑,外观不同主要是原料和工艺参数上有所不同.
3、优缺点在厂家来说主要是外观与市场需求,三者均可满足防腐的要求,只要原料质量没问题,其他不需考虑
三种处理方式都可达到楼主说的相关要求,例如光泽和厚度,在市场上取决定作用的还是制造价格,有的厂家会因为原料价格发生变动而改变原先的工艺,最主要的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前题下尽量减少成本.

网友(2008-04-04):
谢谢解答!!受益非浅!

网友:
长了见识,谢谢

网友:
不错的讨论,增长了知识!

网友(2008-06-04):
我觉得他们的讨论不够详细,对于这一块,我了解得比较少,还请各位长者指教指教

网友:
有种静电粉末喷涂,与喷塑不同,现在用在钢木家具的很多,不知大家了解不

网友(2009-09-03):
指甲能划出道道不一定是质量差,是根据涂料的性能来确定的,因为不是所有涂料只要求硬度,还有其它要求,如色泽\耐候性等,一般涂层的硬度分为H级到6H级,人的指甲硬度到划开的一般是2H以下的.
区分室内或者室外的:从外观很难分,要从耐候性方面来区分,要一定的设备(盐雾箱及恒温箱)室内用的喷塑粉一般是环氧的,室外用的一般是环氧改性加聚脂,或是纯聚脂的
烤漆和喷漆的内容太广,此就不表了,MSNwangba1102@hotmail.com

网友:
还需要业内人士详解

网友(2009-10-25):
楼主的问题有点大了,同样是钣金件,家用电器和汽车的工艺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算是汽车,也要分车身的外表面和车架的表面处理.毕竟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很好 说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09-12-10):
说的太好了,让我受益非浅啊

网友:
看过O(∩_∩)O谢谢

网友(2010-01-22):
俺正迷糊这个问题呢。现在总算懂了一些。

网友:
版主言语简单扼要,楼主好像是外行。

网友(2010-02-23):
广州美迪斯新材料有限公司是生产电镀添加剂的专业厂家,专门于电镀前处理,电镀光亮剂及辅助材料开发研制,应用服务的企业。

公司的产品包括:

前处理系列:超力除蜡水、化学除油粉、电解除油粉;
镀铜系列:酸性光亮镀铜、焦磷酸盐镀铜、碱性氰化镀铜;无氰碱铜
 镀镍系列:半光亮镀镍、光亮镀镍、超低浓度镀镍、滚镀镍光剂、铝合金件多层镍、塑胶化学镀镍;
镀锌及后处理系列:氯化钾镀锌、碱性光亮镀锌、六价铬镀锌钝化剂、三价铬镀锌钝化剂;
装饰镀铬系列:三价镀铬、六格镀铬;0 ~0 \* k Z
珍珠镍系列、珍珠镍、珍珠镍专用除杂水;
合金电镀系列:三元代铬、枪黑色锡钴、代铬锡钴、代镍铜锡、碱枪锡镍、酸枪锡镍、黑镍盐;
电镀后处理系列:水叻架、静电喷漆、电解保护粉。
塑胶电镀系列:除油/预深胀、亲水、二次粗化和二次粗化、中和还原、活化、解胶、化学镀镍
公司的网址是:http://www.gzmateys.com |

网友(2025-04-23):
长见识了

网友(2025-08-29):
水很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