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标类量具使用保养

楼主(2007-11-27):
游标量具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满足一般精度的测量要求,是机械制造业中应用十分广泛的量具,可测量内、外尺寸,高度,深度等。
游标量具按用途一般有游标卡尺,高度游标卡尺,深度游标卡尺。
游标卡尺的使用与保养
一、游标卡尺的结构和用途
游标卡尺(简称卡尺)的外形结构种类较多,公司最常用的两种是三用卡尺和双面卡尺
三用卡尺:
结构:刀口内量爪、外量爪、尺框、紧固螺钉、深度测量杆、游标尺、主标尺
用途:可测量内、外尺寸、深度、孔距、环形壁厚、沟槽
双面卡尺:
结构:刀口外量爪、外量爪、圆弧内量爪、游标尺、主标尺、紧固螺钉、微动装置
用途:可测量内、外尺寸,孔距,环形壁厚,沟槽
二、使用
(一)、使用前检查
1.检查相互作用:拉动尺框,游标尺和微动尺框应能共同沿主尺灵活滑动,无卡死现象,固定螺钉作用正常可靠。
2.检查测量面:用干净棉丝或软布把测量面擦净,对着光线检查量爪测量面,合拢后应没有明显间隙和露光。
3.检查零位:游标零刻线和主尺零刻线及游标尾刻线和主尺相应刻线应在“0”位对齐。
检查结果有疑问时交计量室处理。
(二)、读数方法
游标卡尺的刻线原理:游标量具的读数部分由尺身与游标尺组成,其原理是利用尺身刻线间距与游标刻线间距差来进行小数读数。
通常尺身刻线间距a为1mm,尺身刻线(n-1)格的宽度等于游标刻线n格的宽度,则游标的刻线间距b=(n-1)×a/n。而尺身刻线与游标刻线间距宽度差(即游标度数值)i=a-b=a/n,根据这个原理,游标沿着尺身移动,即可使尺身和游标上的某一刻线对齐,得出被测长度尺寸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1.先读整数:读游标尺0刻线左边主尺上第一条线的数值。
2.再读小数:看游标尺上第几条刻线与主尺刻线对齐,对齐的刻线序数乘以游标尺分度值即得小数部分。
3.将所读整数与小数相加,得出测量尺寸。
4.读数时的注意事项:眼睛要垂直的看所读刻线,防止偏视造成读数误差;当没有刻线完全对齐时,应找出对的比较齐的刻线来读数。
(三)、游标卡尺的正确使用
1.测量小件时,左手拿零件,右手拿卡尺测量;测量大件时,两手拿卡尺,左手将主尺量爪与零件接触好,右手操作活动游框进行测量。
2.测量外尺寸时,应先将量爪张开的比被测尺寸较大,测内尺寸时,应先将量爪张开的比被测尺寸较小,然后慢慢推或拉尺框,使活动量爪轻轻的接触被测表面,并读数,测量内孔时卡尺量爪应轴向接触孔壁,不可歪斜。
3.量爪与被测件接触后,不要用力太大,用力的大小应该是正好使两个量爪能够接触到被测表面。如用力过大,活动量爪会倾斜成一角度,造成测量不准。被测件要尽量往量爪测量面的根部放,以减小测量力的影响。
4.量爪接触被测表面后,将活动量爪轻轻摆动一下,找出最小尺寸(外尺寸)或最大尺寸(内尺寸)。
5.用圆弧爪测量内尺寸时,注意如上读出尺寸后应加上圆弧爪的厚度尺寸。
6.使用带有微动游框的卡尺时,在量爪快与被测件接触时拧紧微动固定螺丝,然后旋动微动螺母,使游标尺移动至两量爪测量面与被测量面接触为止,最后紧固游标尺并读数。
7.当拧紧游标尺固定螺丝将卡尺取下来读数时,虽读数方便了但卡尺测量面易磨损,除必要时,一般不用这种方法。
8.用卡尺测深杆测量工件深度时,应使卡尺的尾端垂直的压向工件的顶平面,并轻轻的下降活动量爪接触孔或槽底,然后读数。注意不要前后左右倾斜。
9.为了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较大测量面的尺寸要多测量几个位置。
(四)、游标类量具的保养
大卡尺(300mm及以上量程)不要悬空平方,以免弯曲变形。
其他保养按万能量具保养规范执行。
万能量具保养规范
1.不要用油石、砂布擦磨量具表面及测量面和刻线部分,非计量检修人员,严禁拆卸、改装、修理量具。
2.量具的存放地点应保持清、干燥、无震动、无腐蚀性气体,远离温度表化范围大的地方或有磁场的地方。量具盒内存放的量具要清洁干燥,不准存放其他杂物于盒内。严禁量具带冷却液放入盒内。
3.不要用手摸量具的测量面,因为手上有汗等潮湿脏物会污染测量面,使它生锈。量具不准不带盒和其他工具混放在一起,以免碰伤量具。
4.用完量具后,要擦干净,松开紧固装置,当一月以上长期不用时,在测量面要涂防锈油。量具在不用时,要放入其盒内,不得分离,存放时不要使两测量面接触。
5.不准把卡尺的量爪尖端当作划针、圆规或其他工具使用,不准人为扭动两卡爪,不准把量具当卡板使用。
6.当工件表面有毛刺时,一定要去净毛刺,再进行测量。否则会使量具磨损,并且还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深度游标卡尺
深度尺用于测量阶梯孔、盲孔和凹槽的深度。
使用注意事项:
1.测量面比较大,注意擦干净。
2.测量前检查零位:把尺框的测量面放在平板上,使尺身与平板接触,看零位是否正确。
3.测量时把尺框的测量面放在被测工件上,尺身不要倾斜,左手扶助尺框,右手向下轻推尺身,尺身下端与被测面接触后,即可读数。也可将螺钉紧固好,把尺拿起来读数。
4.深度尺与游标卡尺的读数原理相同。
5.保养按万能量具保养规范执行。
高度游标卡尺
高度尺主要用来测量工件的高度,相对位置和精密划线。
使用注意事项:
1.用前检查零位。先把底面擦干净,放在平板上,量爪与平板接触时,游标零线应与主尺零线对齐。
2.用划线量爪测量高度时,轻推尺框到划线爪略高于被测件尺寸时,拧紧微动装置的紧固螺钉,旋动微动螺母,使划线爪与被测件表面接触,即可读数。
3.用测高量爪测量高度时,用量爪下工作面来测量,数值可直接从尺上读出,如用量爪上工作面测量,被测尺寸应是从尺上读得的数加上量爪的厚度尺寸。
4.不要把高度尺横着放在盒外面以免弯曲变形。
5.搬移高度尺时,应一手托基座,一手扶主尺,不准竖着或横着提主尺。
6.其它保养按万能量具保养规范执行。
阿贝原则:当基准轴线与测量轴线不在同一条直线上即不符合阿贝原则。
此时,当基准轴线与测量轴线有一倾斜角φ,就会产生一次方误差,如图:
若基准线与测量线间的距离为L,倾斜角为φ,则产生的测量误差为:△L=L×tgφ≈L×φ

网友(2011-12-06):
就为了感谢您,我专门注册了一个账号,非常感谢

网友:
好,以后再用卡尺等量具时就更明了了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