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SKF轴承使用寿命的原因

楼主(2007-11-27):
影响SKF轴承使用寿命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可以从使用因素和内在因素来进一步的说明。         江苏SKF轴承中心提醒朋友们,使用因素主要是指安装调整、使用保养、维护修理等是否符合技术要求。根据SKF轴承安装、使用、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对运转中的轴承所承受的载荷、转速、工作温度、振动、噪声和润滑条件进行监控和检查,发现异常立即查找原因,进行调整,使其恢复正常。安装条件是使用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之一,轴承往往因安装不合适而导致整套轴承各零件之间的受力状态发生变化,轴承在不正常的状态下运转并提早结束使用寿命
        内在因素主要是指结构设计、制造工艺和材料质量等决定轴承质量的三大因素。

        进口轴承材料的冶金质量曾经是影响滚动轴承早期失效的主要因素。随着冶金技术(例如轴承钢的真空脱气等)的进步,原材料质量得到改善。原材料质量因素在轴承失效分析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但它仍然是轴承失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选材是否得当仍然是轴承失效分析必须考虑的因素。
        轴承的制造一般要经过锻造、热处理、车削、磨削和装配等多道加工工序。各加工工艺的合理性、先进性、稳定性也会影响到轴承的寿命。其中影响成品轴承质量的热处理和磨削加工工序,往往与轴承的失效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近年来对轴承工作表面变质层的研究表明,磨削工艺与轴承表面质量的关系密切。
        SKF轴承使用寿命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大量的背景材料、分析数据和失效形式,找出造成轴承失效的主要因素,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延长轴承的服役期,避免轴承发生突发性的早期失效。

网友:
简单总结一下保证轴承寿命的无个基本准则:
1、 保证最小油膜厚度准则;
2、 保证轴承内圈最小安装过盈量准则;
3、 最大机械负荷和冲击负荷准则;
4、 最高热负荷(绝对湿度、温度)准则;
5、 相关条件准则(轴承座,轴的钢度,密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