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星减速器---请教

楼主(2007-11-27):
我实习了一段时间,看了很多中的行星减速器,可我始终有个疑问,就是它的内齿圈,太阳轮,行星轮的齿数和模数是怎么确定的!
   谢谢!!

网友:
模数的确定没有什么特别。
齿数有一个要求:齿圈和太阳轮的齿数和是行星轮个数的整数倍。

网友:
m(za+zc)/2=m(zb-zc)/c去换算

网友(2008-04-01):
模数根据强度确定的.

网友(2008-08-16):
满足装配和同心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1要考虑外形尺寸
要有空间呀
2考虑传动比大概的范围
3考虑强度,材料
4最后确定齿数模数再到外形尺寸
设计的时候要正推反推结合
可能还要来回改动
很多地方都是关联的呀

网友:
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的行星传动部分的内容,在这里是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