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哈量的刀感觉不行啊

楼主(2007-11-27):
我在铣一块不锈钢板,用了哈量的刀感觉不行,用了大约1个多小时就磨损的一塌糊涂。但后来采购买了浙江一家不知啥厂的产品更糟糕,没用10分钟就会崩刃,还断了两支,我走刀速度是23    转速350   刀具直径16   吃刀量<3.5  切深<5

网友:
你用的什么材质的刀具?硬质合金的立铣刀铣平面?

网友A:
v=πdn/1000.你提供的参数似乎矛盾啊.

网友:
吃刀量和切深在你看来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被你搞糊涂了!这两个词应该是同一意思啊.

网友:
株洲钻石

株洲钻石能满足你的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πdn/1000.你提供的参数似乎矛盾啊.

我的速度,这个是指普通铣床的工作台移动速度。这个不是数控的,所以没法控制没齿进给量

不好意思,我是用高速钢立铣刀,切深我是指用到的刃长,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怎么说这个名词。

网友:
高速钢只适合以较低的速度粗加工不锈钢,你可以选用YG类硬质合金刀具.价格会贵一些,效果也会好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主,唉,这里条件好差,买把刀要到城里跑好远。加工车间的切削液也就是水兑点亚硝酸钠防锈

感觉我的生活一直在倒退

网友:
机密,高速钢加工用机油润滑好!

网友(2008-01-21):
你是侧铣,用4刃铣刀需涂层用酱油做冷却液,刀具材料用M料或K4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速度,这个是指普通铣床的工作台移动速度。这个不是数控的,所以没法控制没齿进给量

不好意思,我是用高速钢立铣刀,切深我是指用到的刃长,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怎么说这个名词。

应该一个叫切深,一个叫切宽

网友:
转数快了,应该在200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