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丸和抛丸原理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07-11-27):
喷丸和抛丸原理有什么不同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一个是用压缩空气吹,一个是用电机甩,动力方式不同,处理能力也不同

网友:
请教一下
喷丸和喷砂是不是表面处理的不同方式
有何不同,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
所为的丸,可以理解成喷射的载体,载体有多种,如:铸铁弹丸、钢弹丸、玻璃弹丸、砂丸等多种,,
用的丸是沙子,大家习惯说法就叫喷沙,喷沙也是喷丸的一种,

网友:
喷丸有喷钢砂,铜矿砂,石英砂等,它都是表面处理,我就是做这一行的.

网友:
谢谢两位的解惑~~~~
由于经常和模具单位打交道
听的较多但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终于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
这也是我在社区下载的资料,各位可参考一下。才知道发不了附件,就这样给了。

抛丸与喷砂的区别(整理版,有错误请指正)
抛丸是利用高速旋转的叶轮把小钢丸或者小铁丸抛掷出去高速撞击零件表面,故可以除去零件表面的氧化层。同时钢丸或铁丸高速撞击零件表面,造成零件表面的晶格扭曲变形,使表面硬度增高,是对零件表面进行清理的一种方法,抛丸常用来铸件表面的清理或者对零件表面进行强化处理。
一般抛丸用于规则形状等,几个抛头上下左右一起,效率高,污染小。
修、造船业,抛丸、喷砂是普遍使用的。但是无论是抛丸还是喷砂,都是使用压缩空气的形式。当然并不是抛丸就非用高速旋转的叶轮不可。在修、造船业一般来说,抛丸(小钢丸)多用在钢板预处理(涂装前除锈);喷砂(修、造船业用的是矿砂)多用在成型的船舶或者分段,作用是把钢板上的旧油漆和锈除掉,重新涂装。在修、造船业,抛丸、喷砂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钢板涂装油漆的附着力。
其实铸造件清理不只是用抛丸,对于大件一般先进行滚筒清砂,就是把铸造件的冒口切除后放在滚筒内滚,由零件在滚筒内互相碰撞,把表面的砂大部分先清掉再进行抛丸或喷丸的。

抛丸丸子大小是1.5mm。
研究表明,就破坏而言,金属材料表面存在拉应力时比压应力要容易的多,表面呈压应力时,材料的疲劳寿命大大提高,因此,对于轴类等容易疲劳断裂的部件通常采用喷丸形成表面压应力,提高产品寿命,此外,金属金属材料对拉伸很敏感,这就是材料的拉伸强度比压缩强度低的多的原因,这也是金属材料一般用拉伸强度(屈服,抗拉)表示材料性能的原因。
我们日常乘坐的汽车的钢板的工作面就是用喷丸来强化的,可以显著的提高材料的抗疲劳强度。
抛丸是用电机带动叶轮体旋转,靠离心力的作用,将直径在0.2~3.0的丸子(有铸丸\切丸\不锈钢丸等)抛向工件的表面,使工件的表面达到一定的粗造度,使工件变的美观,或着改变工件的焊接拉应力为压应力,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几乎用于机械的大多数领域,修造船\汽车零部件\飞机部件\枪炮坦克表面\桥梁\钢结构\玻璃\钢板\管道\等等.喷砂(丸)是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将直径在40~120目的砂或0.1~2.0左右的丸喷向工件的表面,使工件达到同样的效果.丸粒的大小不同,达到的处理效果就不一样.重点提出:喷丸同样能起到强化的作用.现在国内的设备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抛丸才能达到强化的目的.美国\日本的企业用于强化的是抛喷丸并用的!各有各的优势.比如象齿轮这样的工件,抛丸的出丸角度无法改变,只能用变频改变初速度.但它处理的量大,速度快,而喷丸则正好于之相反,抛丸的效果就没有喷丸的效果好

喷砂是利用压缩空气把石英砂高速吹出去对零件表面进行清理的一种方法。工厂里也叫吹砂,不仅去锈,还可以顺带除油,对涂装来说非常有用。常用于零件表面除锈;对零件表面修饰(市场卖的小型的湿式喷砂机就是这个用途,砂粒通常是刚玉,介质是水);在钢结构中,应用高强螺栓进行联接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由于高强联接是利用结合面之间的摩擦来传力的,所以对结合表面的质量要求很高,这时必须用喷砂对结合表面进行处理。
喷沙用于形状复杂,易于用手工除锈,效率不高,现场环境不好,除锈不均匀。
一般的喷砂机都有各种规格的喷砂枪,只要不是特别小的箱体,都可以把枪放进去打干净。
压力容器的配套产品—封头采用喷砂方式清除工件表面的氧化皮,石英砂的直径为1.5mm~3.5mm.
有一种加工就是利用水作载体,带动金刚砂来加工零件的,就是一种喷砂。

抛丸与喷砂都能对工件起到清整去污的目的,目的为下序作准备,即要保证下道工序的粗糙度要求,也有的为了要表面的一致性,喷丸对工件有强化作用,喷砂就不明显了。一般喷丸为小钢球,喷砂为石英砂。按不同要求,分目数。
精密铸造几乎天天都在用喷砂、抛丸。
补充:
1.抛丸和喷砂都是表面处理,但不是说只有铸件才抛丸
2.喷砂主要功能是表面除锈,除氧化皮等,比如热处理后的零件,而抛丸的作用和功能就较多:不但除锈,除表面氧化皮,还提高表面粗糙度,去除零件机加工毛刺,消除零件内应力,减少热处理后零件变形,提高零件表面耐磨,受压能力等
3.用于喷丸的工艺有很多,例如:铸件,锻件,机加工后零件表处,零件热处理后表处等
4.喷砂主要是人工操作,而抛丸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多
5.抛丸所用的钢丸和铁丸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丸,准确的说它是小钢丝或小钢棍,只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看起来象丸子的,所谓喷砂的砂说穿了,也就是河砂而已,和建筑用的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喷砂用的经过筛制,含泥少,颗粒大小规格而已。当然有的行业也有不同,如船舶行业的抛丸用的是真正的钢丸、喷砂用的是金属矿砂(不是河砂-石英砂)。

再补充(有些重复,有些冲突):
1,丸与砂
丸一般是球形一类没有棱角的颗粒.如钢丝切丸等;
砂是指有棱角的砂粒,如棕刚玉、白刚玉、河砂等。
2,喷与抛
喷是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将砂料或丸料喷到材料表面,达到清除和一定的粗糙度。
抛是将丸料以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的方法,冲击材料表面,达到清除和一定的粗糙度

网友:
学到了不少,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不错,谢谢,有谁有关抛丸|\喷沙处理后零件表面能达到的具体性能吗?

网友:
哈哈,我以前还以为是一回事 呢

网友:
钢板喷丸(砂)和抛丸(砂)除锈的设备及操作技巧

钢板喷丸(砂)和抛丸(砂)除锈的设备及操作技巧

喷丸(砂)和抛丸(砂)除锈,具有劳动强度较低、机械程度高、除锈质量好,可达到适合涂装的粗糙度的效果,被广泛采用。
(1)设备及特点
1、喷丸(砂)除锈。
a.敞开式喷丸(砂)除锈机。喷丸和喷砂的原理一样,区别是砂便宜,可以采用石英砂、黄砂、铜矿渣等,处理质量高,但敞开式的喷砂环境染极大,操作工人易得矽病,已被限制使用。而喷丸采用结实的钢丸,不会粉碎,污染较小,但价格较高。
喷丸(砂)多采用压出原理制造。砂在空气压力和自重的作用下,经喷嘴喷射到钢铁表面。通常采用压力0.4~0.6Mpa的压缩空气,钢丸或砂的出口速度可达到50~70m/s。抛丸除了除锈作用外,还具有消除应力等表面强化作用。
b.密闭式喷丸(砂)室。为了防止污染,人们制造了密闭的喷丸(砂)室,其有效工作面积从2m×2m的操作台到能容纳大型船体分段的空间,一般包括喷丸(砂)除锈系统、丸(砂)回收分离系统和除尘系统。
大型密闭式喷丸(砂)室操作人员戴着有空气分配器的安全帽进行操作,很好地解决了污染问题。
c.真空喷丸(砂)除锈机。真空喷丸(砂)除锈机彻底解决了污染问题,不仅操作方便,而且不需送到固定的喷丸(砂)室,不受场地的限制,除锈质量高,但除锈效率低。
真空喷丸(砂)除锈机由喷丸(砂)除锈系统和回收系统组成。
2、抛丸(砂)除锈。抛丸除锈是利用调整旋转的叶轮将磨料(砂、丸、钢丝段)等抛向钢铁表面来达到除锈目的,因此,彻底改变了人工操作的喷丸(砂)除锈,完全由机械操作,劳动强度低、除锈质量高。其缺点是当磨料和抛射角不对时,会造成钢板变形,除丸除锈是当今发展方向之一。
与喷丸(砂)除锈一样,抛丸除锈分为现场用的抛丸除锈机和大型抛丸间。
(2)工艺与技巧
1、磨料的选择。可以选用的磨料有黄砂(河砂)、石英砂(金刚砂)、铜矿渣、钢丸、钢丝段等。黄砂是河中的自然产物,价格便宜,使用前要过筛、去除粗粒、烘干后才能使用,一般用于大面积除锈,只能使用1~2次;石英砂价格较贵,质地较软,颗粒均匀,一般用于小件处理,可重复使用5~10次;铜矿渣是一种价廉质优的磨料,硬度高,有棱角,因此除锈速度和质量高;钢丸属于长期使用的磨料,硬度和除锈效率高于砂,价格较高,用于可回收的场合;钢丝段是用废旧钢丝绳经除油、切割等处理后的钢质磨料,具有棱角,磨削能力强,除锈效率高,表面粗糙度大。
2、常使用0.5~1.5mm的钢丸。为防止变形,当钢丸直径超过1mm时,钢板厚度不能小于6mm。
3、所用的压缩空气必须经过油水分离,不得使用潮湿空气,以免除锈后的钢板返锈。
4、要注意调整喷枪与钢板的距离和角度,一般距离为200~400mm,角度为45°~75°。
5、对罐内等环型物体除锈,应先除底部,再喷顶部,以免砂盖住底部,难以清洁,最后喷壁,要遵循先难先易的原则。
6、要戴好有空气分配器的安全帽和照明灯等安全用品,注意砂的滑动特性,防止跌倒事故发生。

网友:
两位大虾说的全,我们用的是抛丸机清理铸件表面的沙子,我还见过用喷砂机处理玻璃雕花,今天看了你们的介绍,又懂了好多

网友(2008-02-24):
不错,正需它!
在电镀前或热处理后都有这工艺

网友(2010-02-02):
关于版主想知道的性能要看你是指哪一类的,因为每种不同产品其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其表现的性能也是不同的.有的产品是清理类的,有的产品是强化类的.比方说齿轮.其要求就有两种:一种是表面去毛刺清理,还有一种是齿跟的强化增加其疲劳寿命.当然后者是有数据可检测的,而前者是没有数据的.想知道更多可与我沟通,因为我是更专业的.

网友(2010-03-11):
学到了,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表面强化处理的一种手段!!!!!!!!

网友(2010-05-15):
我来这里是学习的,今天又长见识了.学机械毕业以前也知道这,就是不如这么详细.工作中还没有用到过.....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 谢谢。

网友:
是喷砂和抛丸吧?
喷砂是用压缩空气将由泥浆泵带来的砂子(多位海砂)喷在工件上的表面处理;
抛丸是用页轮依靠离心力将钢砂甩在工件上;
依据工件表面处理要求不同和工件处理难度选择合理的处理方式

网友(2011-05-21):
专门搜来学习了,呵呵,我是一直分不太清抛丸和喷丸的,学习了,收获

网友(2012-01-30):
今天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不错,谢谢,还真长见识了

网友:
讲的够详细的

网友(2012-03-13):
又学习了一些好东西,不胜感激,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