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型号的含义

楼主(2007-11-27):
我厂有电机的轴承需要更换,是SKF的6324M/C3,请问M,和C3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我查资料也没查到,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查了SKF的型录,里面没有这种编号的轴承呢。
深沟球轴承, 单列
                  公差 , 参见文字
                  径向内部游隙 , 参见文字
                  推荐配合
                  轴和轴承座公差

  主要数据尺寸  基本负荷额定值  疲劳负荷限值  额定速度  体积  型号
    动态  静态    参照速度  限制速度
0  Pu

  mm  kN  kN  r/min  kg  -

  120 260 55 208 186 5,7 5600 3400 12,5 6324

楼主:
我写错了,是FAG的
能帮我查得到资料吗?或给个链接,我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
M表示黄铜实体保持架
C3表示游隙组别3

网友:
6324规格如上面我提供的资料。
M表示黄铜机削保持架
C3表示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别

网友(2011-07-14):
上面的解释很对,但是我觉得C3游隙是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