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我的CAD上的直径标注φ设置的字体格式为宋体,打印机在我计算机上连接时打印出来的图纸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在使用网络打印机时,打印出来的φ就显示为方框,我只有更改φ的字体格式才能打印正常,但是我所有文字格式都是设置宋体,更改太麻烦了,请问不更改字体格式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在标注中把字体统一改一下不是很简单?

网友:
修改参数,,变换以下各个参数

网友:
在标注样式管器表中主住住对话中加上%%c然后确定,然后关闭

网友:

你字体格式改一下,把文字样式一栏 改为:standard"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以后加直径符号φ最好采用特征前缀形式"%%C",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用%%c应该可以的
不要用特殊字符

网友(2008-02-23):
将字体作为图形打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