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导电杆的焊接---求助

楼主(2007-11-28):
我公司以前的铜铝导电杆用的是丝扣连接,在长期的工作中容易出现松动,给工件的工作安全造成隐患,现在想用焊接的方式改变原来的工艺,现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为大侠帮助!!

网友:
您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遇到过,也焊接过类似的铜铝接头,导电性和抗拉强度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我们公司有几种铜铝焊接用的焊丝可供选择,M51,MG460,M55,焊接温度分别为179度,260度,450度,都很容易操作,焊接方式可以用气焊或电烙铁,或炉中加热都可以。

网友:
同意2楼说法,铜铝焊接确实很热.

网友:
现在有一种叫冷焊机的设备是专门用来焊接铝-铜,铜-铜,铝-铝等等,完全是用冷压的方法,但是不能用于管材的焊接。设备很实用。

楼主:
冷焊机的设备应该很贵吧,也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们,我看二楼的焊丝倒是有一种挺适合我们的.

网友(2008-06-20):
这个可以用M51焊丝来解决,具体的介绍和视频,大家参考这个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2811281953/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