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陶瓷是车削加工还是磨削加工---请教

楼主(2007-11-28):
工业陶瓷是车削加工还是磨削加工,如果可用车削加工用什么车刀,如是磨削加工用何种砂轮?

网友:
工业陶瓷习惯上用磨削加工,要据加工什么形状采用何种砂轮;如钻孔,则用凹形砂轮。

网友:
没见过陶瓷加工的过程,但感觉上是磨的吧。材料硬而脆。不好车加工啊!

网友:
磨的 金刚石磨料最适合:硬质合金、铝和钛、陶瓷、金属陶瓷。 车要什么代价。

网友(2008-03-01):
用硬质合金刀车陶瓷。。。

网友:
工业陶瓷是可用车削加工

陶瓷用凝胶注模成型干燥后,可用普通车床刀具加工,再烧结成型。

网友:
通常是用金刚石砂轮来磨削的.砂轮有:树脂\铜基\陶瓷金刚砂轮.根据产品的表面光洁度选择不同目数的砂轮.有的时候也可以用车床来加工用PCD刀片(人造金刚石刀片)要注意转数和切削量和进给率.

楼主(2008-05-20):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用过,就是烧结成型后.废品太多.

网友(2008-08-17):
陶瓷件这么来的啊?

网友(2010-08-03):
磨削加工使用金刚石砂轮。
关键看你磨削的东西的要求。选择不同结合剂的砂轮

网友(2010-11-21):
学习了了,用什么材料粘陶瓷和碳钢最结实?

网友:
磨床用的多,主要是对烧结成型后的尺寸进行加工以达到公差要求。

用刀方面还要看你说的是那种陶瓷~~碳化硅、氧化铝、氧化锆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了,用什么材料粘陶瓷和碳钢最结实?

网友(2011-05-04):
我们这都是烧结成形后有金刚砂轮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