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强化处理能改善铸锻件内部组织缺陷吗?

楼主(2007-11-28):
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热强化处理能改善铸锻件内部组织疏松缺陷吗?
20#钢铸锻件,温度920℃经过一段时间加温,空冷。

网友:
铸件锻后有缺陷是不是偷工减料啦!

楼主:
所产生的缺陷是原材料供应、锻造问题。

楼主:
铸件杂质、疏松、气孔、锻造比小,表面加工后还是铸件,热强化处理能改善铸锻件内部组织缺陷吗?请高手、专家指点!

楼主:
铸锻件杂质、疏松、气孔,锻造比小,形式上锻成尺寸,表面加工后还是铸件,热强化处理能改善铸锻件内部组织缺陷吗?请高手、专家指点!

网友:
什么叫铸锻件??
没遇到过铸件再锻打的工艺流程?!!
热处理改变材料的晶向组织,
锻打可以局部改善材料缺陷(气孔、疏松),但去除不了杂质,也改变不了晶向组织。

楼主:
回三脚猫版主
一般直径为400X880的圆钢市场上不多,通常工艺:
铸-锻-正火或退火-机加工.
现在出现的问题:机加工后超声波探伤有缺陷,再920℃经过一段时间加温,空冷。原有缺陷的地方经超声波探伤合格,一直没想通这个问题出在那里?
超声波探伤仪有问题?

网友:
原有缺陷的地方经超声波探伤合格???
是什么缺陷???

楼主:
端面探伤在直径方向有不同程度的疏松和直径2-4mm的气孔.

网友:
该缺陷热处理强化不可能有什么作用。

楼主:
在920℃经过一段时间加温,空冷。原有缺陷的地方经超声波探伤合格,怎么解释?

楼主:


网友:
是可以的但只能消除一些小的缺陷啊 !!限 小的梳松啊 大的是不行的啊 !!不性你门可以试试啊

楼主:
请问diyuan大侠:
4 l; n! r7 Y- P5 \' K可以深入说明一下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