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半径---请教

楼主(2007-11-28):
我是一个菜鸟,想请教各位折弯半径有没有系列啊?系列是什么啊?
还有就是折弯半径对结构性能有何影响?
我公司现在的钣金件有5种折弯半径:1mm, 1.5mm, 2mm, 2.5mm, 3mm.我们现在的供应商说买不到1.5和2.5mm的刀具,没法达到这个折弯半径。

网友:
折弯半径 对结构性能应该没有影响.我们公司没有R4的刀  一直用R3 或R5 代替  展开图画对了弯出来的工件满足尺寸要求就OK了

网友:
您好我是新手
我想请问一下2楼的大大
摺弯刀有分R几的呀?
我只知道我们公司只有尖刀跟折90度的刀

网友:
3楼...  我估计你们公司是专门加工薄板的吧  R几 就是折弯完成后的工件折弯处圆弧半径..
我们公司老多刀都是自己设计 找外协加工..如 R24 R30等...

楼主:
如果没有影响,为何要设如此多规格的折弯半径?我们的板都是2.5mm厚的铝合金板
我想德国人这么设计应该有他考虑的原因。
在供应商第一批送样中,我们发现了图纸要求R3,而供应商使用R1折的,结果在折弯的外圆处就出现了褶皱和微裂纹。

网友:
薄板加工的情况我不是太了解,我主要做的是t5左右的SPHC  SHCC之类的钢板,我们有些客户的图纸有时不标注折弯R ,我们都是根据加工习惯,方便来考虑选择R 前提是保证最后成品的尺寸满足要求...
还有一些情况按照图纸标明的R 不便于加工(毕竟设计的人都加工可能不是很了解)我们也改折弯R
到目前为止客户还没都这个反映我们的产品不良...

网友:
一般来说,客户图纸上虽然标了折弯半径,但是都不会严格按照图纸来而是按加工习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客户对于钣金加工的工艺可能根本就不了解,只是想当然觉得应该是多少就标了一个R角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大侠的观点,尤其是BENGZOE兄的见解.

我个人觉得,最主要是外观尺寸,如果折弯圆角保证不了,可以跟客户沟通一下.

我想,客户不会死硬要你一定得达到那个圆角的.

网友(2008-01-13):
折弯半径不是问题,只要你有足够大的下槽可以通过调换来解决,内角的形成有时候是可以通过增大下槽实现的,另外关于1.5和2.5刀口买不到的问题,我想有个办法你们可以尝试,把1的磨成1.5只需要在原来基础上去掉材料就可以了
其他的如果还有疑问可以发消息给我啊

网友(2008-04-08):
1MM和1.5MM应该比较好买到吧.你只要与供应商说好R大小他们随便可以做得到

网友:
可以的,供应商一般都会做得到,关于折弯半径如果客户没有特别要求,或者材料不是特殊的施予一般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小折弯半径跟下列因素有关:材料、材料状态、材料厚度、折弯轧纹方向
1、材料塑性好的优于塑性差的;
2、折弯方向跟轧纹垂直的优于跟轧纹平行的;
3、退火状态优于冷作硬化状态。
一般的A3钢板折弯半径取值为1.0T左右都不会有皱纹;
而退火状态的硬铝板(软)一般都要取1.0T~1.5T。

网友(2011-11-02):
不锈钢304或316L的折弯半径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