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管道的焊接---求助

楼主(2007-11-28):
我们想做一个焊接任务:在800mm的石油管道上引出一根100的管道把石油引出来,要求焊接上去,但是要求是施工的过程中原来的石油管线不能停工,不能起火,哪位大侠能够帮忙解决啊 ?
不是偷盗石油哦

网友:
楼主好!
    能问一下,您是石油人吗?还有,如果您真想偷盗石油,那这一定不是问题,呵呵。

   其实这项技术早已有应用,附件为该技术的应用阐述,请查看!

网友:
还真是有这种技术呢,只是焊接的时候怎么处理的没有能读懂。

网友:
其工艺是先焊接,再开孔,那么主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会带走焊接热量不至于管道内着火。

楼主:
谢谢黄河湃大侠了,先下下来看看再说。我不是石油工人,只是学生(大侠别怪),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先焊接后开孔,但是真么也想不出来怎么开了,估计要浪费不少石油了。呵呵

网友:
这确实是新技术,只是有点悬!我要是焊工,可不一定敢焊。
不过,这种大胆创新的技术,非常的好,我也总算长见识了,支持!

网友(2008-01-26):
曾经听过,管线有漏点,将管线产生挠度,在弹起的瞬间,利用产生的压差,将漏点瞬间点死,之后施焊,只是听说,并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2008-04-10):
这个难度  危险度  听上去可不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