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加工,solidworks和Mastercam哪个好?

楼主(2007-11-28):
现在在线加工零件越来越普遍了,对于加工这一块,各位认为solidworks,Mastercam中哪一个更好一些?或者除这两种外还有更好的软件?

网友:
,Mastercam,强大的数控编程能力。

网友:
买张盘算了。很便宜的。

网友:
SW还有加工这个模块吗?我好象没见过啊

网友:
SW现在的加工还不算怎么样,这个是我的感觉啊
至少MASTER好过它,就现在的版本上在加工上高它一级
建模没有SW强,但是一般的模具企业用UG和PROE来建模
加工用MASTER.UG,PROE,还有以色列的那个也不错,就是加工上繁点
大家还要注意,软件在中国市场上出现片面现象,就是一个地方用什么软件多点的现象
尽可能学习附近使用的多的软件和功能强大的软件,为后面储备技术实力
汽车和航空上用POWERMILL多点,多轴有大优势,没有过切
SW就现在的加工上有很多的技术问题还没有彻底的完善,毕竟加工这个起步晚了点

希望我的说法对你有点提示

网友(2011-06-22):
mastercam加工编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