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钣金方法加工如下图所示的盖子---请教

楼主(2007-11-28):
前方为一圆弧r=2000`2200,四个圆角的半径为36,顶面的圆角为10。长为1000,宽为790。

网友:
模具  然后3维激光切割  齐边

网友:
为什么不先激光切割,后冲压(模具)呢。 先冲压,激光不好加工啊

网友:
先切了 在压 你能保证4边 特别是拐角处是齐的么  用3D激光切 做切割卡具就OK了

网友:
O  SORRY  没注意到这个盒子有多深  如果浅的话可以直接压出来  要是深的话可能要3D激光了

网友:
说好了是用钣金。杀鸡用了牛刀。

网友A(2007-12-28):
四個圓角切開,用折床把四折邊折起來`四個圓用燒焊的方式燒起來

网友:
四個圓角切開,用折床把四折邊折起來`四個圓用燒焊的方式燒起來

哥们你是做真正钣金的
和我的看法一样
当然如果不太深的话
可以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個圓角切開,用折床把四折邊折起來`四個圓用燒焊的方式燒起來

   同道中人

网友:
这个怎样搞啊"前方为一圆弧r=2000`2200"?

网友:
回复10#

数冲把圆弧冲出,然后沿圆弧焊一条边,应该是可以的,类似于这样的部件我们有加工过

网友:
用成型机一次性将一个角成型完成,设备的名字我忘了,国内济南有做的

网友:
难度在圆弧 加工上可能用焊接方式会发生变形,看你的批量和材料的厚度性质来决定怎样完成
手工成形可能不够美观

网友:
晕了,这属于拉伸成型,先拉伸,再切边,或者同时进行,不干激光的事,也不干焊接、数控的事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四个圆角的圆弧也可用折弯机折出来,至于r=2000的圆弧滚圆好了,然后可以氩弧焊连接。

网友:
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精度外观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我们公司做过挖掘机的电瓶箱和工具箱也有类似的盖子要求很严,我们是用模具做的,表面不能有划伤,焊完之后不让打磨(不理解为什么要求这么BT)。如果是按照这种要求估计楼上的做法要达到要求很难。
其实有时候看一个钣金件的加工工艺必须考虑到顾客的要求,要求不一样加工工艺自然就不样了。

网友(2008-03-06):
拉,知道呀,但前面有个R行吗

网友:
不大的话直接用模具就可以了,

网友:
开个模具,液压冲床一次成形。

网友:
开模大了点,价格肯定高,可以考虑用手工.R可以可工进行加工

网友:
开圆孤折弯模,数冲,折弯,焊接,打磨,这是成本最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