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前加工余量的确定---请教

楼主(2007-11-28):
各位大侠:

      现有一粗车过的毛肧料,要进行调质处理,材料为35CrMo,热处理后精加工。外径的加工余量为5,长度的余量为6。由于本人对热处理后材料变形不是很了解,所以请教各位,我设计的加工余量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图上的尺寸看不太清楚啊。。。。。

网友:
精车5mm好象多了吧

网友:
外园1.5mm就足够了。长度方向1mm

网友:
楼主余量太大了,支持大刀

网友:
我们加工,一般长度和直径都留2mm。有时候热处理的变形是人为的。

网友:
这么小的钢件有2毫米的加工余量足已,太大还得延长热处理时间,几乎没有变形

网友:
此零件
支持4楼
内孔没放余量??

热处理前尺寸放余量还得根据热处理类型、直径与长度综合考虑!!
氧化、脱碳、硬度、变形、尺寸精度光洁度、热处理设备

网友(2008-02-22):
我们一般按照热处理后,变形0.05~0.08mm处理,支持大刀!

网友:
我们公司在热处理这样的产品放1。5mm就可以了

网友:
粗车后放1.5mm即可

网友:
差不多是个300见方的工件,热处理变形不会很大,1至1.5mm的余量就可以保证精加工了。

网友(2008-07-03):
支持6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