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中CAE单词含义---求助

楼主(2007-11-28):
下面是几个在有限元分析中碰到的几个单词,不知道什么含义,请那路高人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stress element nodal
    maximum shear
    maximum principal
    strain element nodal
    octahedral
    von mises
    magnitude

网友:
stress element nodal 压力元素节点
strain element nodal 应变元素节点
octahedral 八面体 (划分网格的一种形式)
von mises (显示应力,位移等状态的那种彩色的云图)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应力元素点吧!毕业设计曾经做过固体力学的缺陷对寿命影响的分析

网友(2008-10-29):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2013-01-13):
材料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