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传动链?学名是什么?

楼主(2007-11-28):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传动链?

网友:
部长单绞平顶输送链吧!机械手册有

网友:
更正部长单绞应为标准单铰对不起了

网友:
从照片来看,应该是瓶子灌装机上用的特种链条,上海、浙江、承德等地都有相应的产品。这类链条多用于食品机械、食品生产线等等的地方。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学名叫什么?哪里可找到此种资料?

网友:
平顶输送链。有金属的也有塑料的,网上有。

网友(2008-03-21):
标准单铰输送链有金属的也有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