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力边界内最小焊接效率,如何解释?

楼主(2007-11-28):
本人所在单位是生产压力容器产品的,现请教各位焊接高手,“在压力边界内最小焊接效率〈0.8的部件应做液体渗透试验”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啊?
“压力边界内最小焊接效率〈0.8”是什么意思啊?
“最小焊接效率〈0.8”又是什么意思啊?
本人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搂住好!
    具体的名次解释我答不出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压力边界:在承受压力部位,最薄弱的部位即压力边界;
最小焊接效率:如果按照正常焊缝的线能量输入为1的话,那么线能量输入过大,也即焊接效率降低,按其百分比计算即可知道最小焊接效率。

    常规压力容器均需做水压试验,其目的也就是如此,这是我的理解,不正之处各位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解释详细一点啊?压力边界、焊接效率、水压试验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