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根据铭牌来计算电动机的功率

楼主(2007-11-28):
怎么样根据铭牌来计算电动机的功率,就是已知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功率因数的情况下,来计算功率。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就这样

P=UIcosa      接收新回复邮件通知

网友:
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功率因数少一个效率的

网友:
功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功率因数*效率*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