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和镀彩锌一样吗?

楼主(2007-11-28):
镀锌和镀彩锌一样吗?有啥用途,都啥时候用到?
请教,谢谢。

网友:
具体的我不知,但我知,彩锌是镀锌的一种,平常所说的镀锌颜色是银白色的,彩色是有点黄的.

楼主:
是不是因为镀后处理方法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外表颜色啊?

网友:
不一样
镀锌指的是电镀一层锌
镀彩锌在镀锌后铬化

网友:
呵呵
我们也接触到镀锌
和彩锌
我只知道他们的颜色不一样
具体的我也不清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镀锌要看要求镀什么样子的了,白锌的抗腐蚀性差一些,彩锌抗腐蚀性要强一些。不过白锌比彩锌镀完好看一些。

楼主:
那位有镀锌方面经验的可否赐教一下?本人正在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同意4楼的回复, 解释正确.

网友:
我也是见到工厂里有镀锌的一些货物,也注意到了颜色和叫法的不同,去问老师傅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电镀锌后表面一般要进行钝化处理,提高耐腐蚀的能力。彩锌与白锌是钝化方式不同,彩锌更耐腐蚀,红、黄、绿混在一起。当然还有其它颜色如黑、军绿等。
镀锌是更广泛的叫法,有电镀锌、热浸锌等

网友:
镀彩锌应该就是彩涂钢板吧,就是在镀锌板上再涂上彩色的漆

网友:
不一样的, 就我所知, 就从外表而言, 白锌发白亮,彩锌有点红黄绿色搀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锌和镀彩锌一样吗?有啥用途,都啥时候用到?
请教,谢谢。

镀锌和镀彩锌前工序一样,只是镀彩锌在镀完锌后马上浸铬酐,份量重些,色彩艳些。

网友(2007-12-29):
镀锌分镀彩锌\白锌\黑锌三种,单纯讲镀锌让人很不清楚

网友:
镀白锌和镀彩锌的前道工序完全一样,彩锌是在镀完后表面进行钝化处理更耐腐蚀,通常所用的镀锌指的是电镀,热浸锌是工件浸入400度左右的锌溶液中再取出,防锈效果会更好,如电线杆这类的东东一般都是热浸锌的,不过热浸过后会有变形,所以复杂零件最好不要用

网友(2008-02-19):
使用的不同

彩镀可以遮盖一些缺陷,白镀不能。但是,白镀不易碰损,彩镀不耐磨、尤其怕碰

网友:
真长见识呀

网友:
镀锌的表示方法:基体材料/镀覆方法·镀层名称 镀层厚度·后处理
其中后处理分为镀白锌c1B、镀彩锌c1C、镀深色铬酸盐(分黑锌c1D(H)和军绿色c1D(J))。
其防腐蚀性按上述顺序递增!

网友:
强烈同意10楼的说法
是工艺不同 所以产生的颜色不同!~

网友(2008-07-16):
用化学或者电化学的方法,在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有色膜或干扰膜,该膜很薄,有时干扰膜自身几乎没有颜色,而当金属与膜的表面发生光反射的时候,光波在相互抵消,形成各种不同的色彩,当膜的厚度逐步增长时,色调随之变化,一般自黄,红,蓝到绿色,直至显示出膜自身的颜色.如果膜的厚度不均匀时,将产生彩虹色或花斑的杂色.
镀锌的颜色一般是银白色。
镀彩锌的颜色你自己要求,镀彩锌就是在镀锌的基础上进行钝化处理。
镀白锌和镀彩锌主要是电镀液的药水配方不同而已,现在还有一种是镀蓝白锌的,很漂亮.

现在镀锌的目的主要是防锈,其次是外观.所以对于镀锌产品的检验主要是做盐雾试验,以时间为标准,主要看设计和使用要求,一般有12小时和24小时等.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发生被腐蚀和生锈现象为合格.

网友:
一样的,镀锌后的钝化可以有好多的颜色的

网友:
电镀锌分以下几种:
1 、三价铬钝化:兰色、兰白、彩色、黑色。
2 、六价铬钝化:兰色、兰白、银白、彩色、黑色、军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