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为什么要并联一单向阀?

楼主(2007-11-28):
减压阀为什么要并联一单向阀?
这是为什么?减压阀是单向减压的吗?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并联单向阀的减压阀就叫单向减压阀。

网友:
正向减压,反向通过单向阀回流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并联单向阀的减压阀就叫单向减压阀。

那普通减压阀是双向减压了?两个方向都可以减压吗?

网友:
期待大家的详细讲解。 对稳压有没有作用?

网友B:
减压阀分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直动式结构简单,动做可靠,恒定压力靠弹簧力确定,减压后的压力较先导式的差。先导式又分定值和定差两种。一般情况下,减压阀是指定值减压阀,它是靠阀口阻尼缝隙大小来控制压力,稳定性有定压精度决定。根据不同需要与单向阀并联,使反向油液不受阻尼缝隙影响,通过单向阀流回油箱,实现单向减压。与节流阀串联,可以保证节流阀前、后压力差为恒定,从而保证流过节流阀的流量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普通减压阀是双向减压了?两个方向都可以减压吗?

为了增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建议您反接一下试试,看是什么效果?您就会记住这个阀的用法了。

网友:
减压阀的减压口是常开的,如果没有单向阀油液反向流动时会有节流的作用,影响速度,所以要加单向阀。以上是自己的理解

网友:
enan的想法基本是错误的,不要在意啊~~减压阀的减压口也可以是常闭的
bhp的论述中有不正确之处,首先您忘记了它们两者是并联,所以不存在回油箱的问题.另外只有外控定差减压阀才有稳流作用.我觉得其作用应当是防止反向时压力过高,损坏系统,作用相当于三通减压阀.

网友:
9楼的朋友,我不知你的以上观点是哪来的。减压阀与单向阀并联实现单向减压的原理是(最基本的应用举例):当换向阀(两位四通)右位工作时,高压油自换向阀经减压阀后进入液压缸右腔,左腔回油;当换向阀处于常态时,高压油经换向阀直接进入左腔,右腔的油经单向阀和换向阀流回油箱。在使用中,常把两个阀做成一体称为复合阀。定差减压阀不管进口压力怎样变化,总是使进、出口压力差保持一个常数。稳流是靠流量控制阀控制。

网友(2008-01-04):
同意邓工程师看法,有三通减压阀不并连单向阀的。

网友:
并联单向阀是为了正向减压  反向流通更好
没有单向阀反向时流量曲线不好
一般在要求有被压的情况下用
与节流阀并联 起到调速阀的功效

网友(2012-06-23):
等待正解,

网友:
这个单向阀的方向和减压阀是相反的,正向流通时减压阀起作用,反向流通时单向阀打开

网友C:
个人理解,普通减压阀反向油路能不能打开呢?

网友:
不带单向阀的减压阀反向亦能打开,会有节流,(气压上有试过),理论上讲减压阀应是常开的,另还需有内泄口。

网友:
油液在减压阀中时不可以倒流的,减压阀并联单向阀是为了防止由于系统突然停止工作而引起的液压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普通减压阀反向油路能不能打开呢?

减压阀是有常开的 正反都可以

网友:
减压阀当然不能双向减压

网友(2012-07-31):
减压阀,正向减压,反向则起到溢流的作用,加单向阀是去掉反向溢流的作用,达到常压回油的效果。减压阀的符号反过来,就是一溢流阀,不知理解对否,这种情况我用过。

网友(2013-02-23):
在某种情况下,可用来增大回路背压,用作平衡阀,防止油缸自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压阀分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直动式结构简单,动做可靠,恒定压力靠弹簧力确定,减压后的压力较先导式的差 ...

解释得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增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建议您反接一下试试,看是什么效果?您就会记住这个阀的用法了。

到底是什么作用啊,求真相

网友:
单向减压阀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