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与数控步冲压力机的区别

楼主(2007-11-28):
各位老大谁知道
' D4 W3 S( d* `3 i4 y     数控冲床与数控步冲压力机的区别啊

网友:
瞎猜测

瞎猜测,数控步冲压力机应该是数控冲孔机,多数是一个方向送料?一次冲一组孔,模具是专用的,吨位比数控冲床大,对于密集孔比控冲床效率高,是数控冲床的补充设备。

网友(2011-06-23):
数控步冲压力机是用简单的小模具快速、连续小步距地冲切出各种孔型复杂和轮廓尺寸很大的工件。它的特点是可以不用专门的大模具来冲切出轮廓尺寸很大或形状复杂的外形或内孔;不需要机器的大吨位冲压力;将专用的大尺寸或形状不规则的模具转化为形状简单的小模具,节省模具投入;减少了换模以及模具调整时间;除此以外,步冲压力机与普通数控冲床基本没多大区别。

网友: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120 秒,请稍后再发表

网友:
赞同  4楼的说法   一般好点的转塔数控都有这个功能   也就是所谓的   蚕食   加工,比如说打圆弧时 就可以用圆/方的小模具   一步一步的打过去

网友(2020-01-14):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