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加档圈,孔的直径只有5mm,加工难---求助

楼主(2007-11-28):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阀杆动密封,它们之间的密封件用的是o型圈加档圈。但是孔的直径只有5mm,加工起来好像很不方便的,尤其是那个沟槽,加工起来好像挺有难度的,感觉这东西真是小啊。请问这样的设计有问题么,见附图?
大侠别bs,我还在学校。。。。

网友:
可以在车辆床加工吗,在车床就没有问题

网友:
∮8.64处采取变径,加定位螺母。

网友:
2楼,∮5.8车床能加工吗?我们公司还没有这么小的刀杆呢。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小的内槽刀

楼主:
那我能不能这样改一下呢:就是把o型圈放在阀杆上,沟槽在阀杆上行不?我查手册时侯还没有发现手册上这么说,都是说是把o型圈放在阀体上的。

网友:
不了解结构,但我想,阀杆不需要在孔内移动吗?如果阀杆需要在孔内伸缩移动就不能把O型圈做在杆上啊!除非阀体足够长,那不就是活塞了吗?

网友:
加工起来有点难度,但还属于可加工范围内.设计没问题.

网友(2008-04-13):
我看普通的是不可能了

网友:
连普通车床都能搞定,
关键是加工精度以及测量工具.
刀具可采用线切割的白钢刀,
测量工具用游标卡尺上卡磨成特定形状类方法

网友:
应该说放在阀杆上工艺性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把O圈换成石墨环,那样就不用车那槽了

网友:
唉,这个设计也真是的,
先不说加工,你设计一个直径8.64,你的公差配合准备是多少?看你的目的,这个是用来装密封的,对吧,密封件主要是用哪个面来密封的?还是好好看一下书吧。
另外,你这个零件加工,用仪表车床可以很容易地搞定。
我最小做过2.5的内台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的了

网友:
还是改变设计思路 就像上几楼有人说的 做成一体式的机构    圣无敌所说 白钢刀加工 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