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作用电磁铁和双作用电磁铁---请教

楼主(2007-11-28):
对于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的单作用电磁铁和双作用电磁铁该怎么理解?
因为只有三个阀芯工作位置,单电亮就表示左位接入,另一位(右位)不接入,灭了就表示右位接入,那双电呢,左边亮就表示左位接入,右位亮就表示右位接入,那双电与单电有什么区别? ?

网友:
楼主所说单作用的情况应该是二位四通,双电才是三位四通。

网友:
是有区别的

单电磁铁时,通电时接通,灭电时,如果别一边没弹簧,就会保持在通电位,如果有弹簧的,就由弹簧力复位,这种通常是二位四通阀,双电磁铁,那一边通电就接那一边的油口,灭电时由弹簧复位,这种通常是三位四通阀

楼主:
对于二位四通阀,单电磁铁,通电时接通,灭电时,弹簧复位回到原始位置,

对于三位四通呢,可以用单电的吗?一边通电就接那一边的油口,另一边由弹簧复位?

对于阀的位置控制,是由电磁铁和复位弹簧来实现的吗?

对于二位就用单电磁铁和弹簧
对于三位就用双电磁铁和弹簧吗?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
三位的有中间位置,带中位机能的,不能用单电。电撤掉保持中间位置。
两位的也有双电磁铁,带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