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试验机

楼主(2007-11-28):
试验范围:

球或滚子轴承

内径范围:20-60

载荷:径向100kN  轴向 50kN

转速:10000r/min

自动加载  变速 记录数据

网友:
是用来做什么实验的 楼主

楼主:
做轴承的寿命试验和性能试验

网友:
轴研小草网友好!

向轴承施加轴向力和径向力,采用的是气缸吗?
还有,对轴承的震动试验和耐冲击试验,你的这台设备好象不能做。

syw  071130---06.31

网友:
楼主好!问题同上,震动和冲击实验又如何做呢?

网友:
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呵呵

楼主:
syw开门造车  你好:

轴承寿命试验一般承受载荷为定载荷、  定转速。
既按试验大纲要求加载额定动负荷和极限转速的一定百分比进行试验。

试验机采用液压加载。
气缸加载很难达到很高的载荷。
普通液压缸由于泄露问题一般难以保证载荷的稳定。加载油缸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保证试验要求。

楼主:
对轴承的震动试验和耐冲击试验属于轴承的性能试验。

一般像汽车轮毂轴承我们做过一些模拟汽车工况的模拟性能试验机。

楼主:
欢迎各轴承界同行交流合作

http://www.zys.com.cn/zygs/cpjs-syj.htm
轴承试验机类:
轴承寿命试验机
 汽车轴承试验机
密封轴承试验机
 铁路轴承试验机
 航空航天轴承试验机
 其它轴承试验机
轴承零件试验机

http://www.zys.com.cn/zygs/cpjs-syj.htm

网友:
轴研小草网友好!

关于“普通液压缸由于泄露问题一般难以保证载荷的稳定”问题,在以前的一个帖中
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帮你做个链接。
谢谢你的介绍。

syw  071201---08.24

一个流体系统控制问题---[讨论]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7780&extra=&page=2

楼主:
谢谢syw开门造车大侠 链接看了 受益匪浅

谢谢syw开门造车大侠  链接看了 受益匪浅。。。。呵呵。

网友:
你好轴研小草
我对
密封轴承试验机
可否介绍一下
是什么原理

楼主:
放下网友 你好:

密封轴承试验机:用于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密封轴承的漏脂性能试验,
通过检测密封轴承的填脂率和漏脂率,是综合评价密封轴承防漏脂性能。。

像6类的做漏脂性能试验,试验规范:1、先称重2、装机设定转速、载荷进行试验。3、试验过程中检测温升、振动等参数。4、试验完成后再称重评价密封轴承防漏脂性能。

具体试验规范按试验标准。

试验机原理:1、悬臂安装试验轴承。2、变频调速设置速度。3、液压或机械式载荷加载。4、传感器采集试验参数。5、计算机控制和试验记录并可失效报警。

这是我们部门网页:
http://www.zys.com.cn/zygs/cpjs-syj-mifeng.htm

网友(2008-01-21):
轴研小草 你好
这一种设备是不是对于轴承的施加的力要求非常高的,特别你用到的比例阀和力传感器选择那更是非常的关键。对与你们漏脂性能试验 机不知道在承重时怎么才能排外界除振动的影响。以前的设备就是因为无法排除振动的原因漏脂试验非常的难做。
不知道你们这种设备是不是可以模拟轴承工作状况做试验,泥沙试验或者加热试验呀?

楼主:
天若有情  你好
 看的出你是行家人。。。
   对于漏脂 试验机, 我们以前是砝码压在油缸上通过砝码的重量调节油压的大小来对不同型号的轴承进行加载。 那种结构现在已经改了。。。新结构的载荷稳定能力由以前的2%FS  减小到0.5%FS不到。

   对于外界振动的影响 一方面影响液压系统机械结构的密封性。 另一方面影响信号的采集和控制。  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改进。(并不是单纯的滤波。。。。)

    模拟轴承工作状况 的试验机 属于我们的模拟试验机  可以做高温加热、泥浆盐水等试验。
漏脂试验的属于防尘、漏脂、温升试验机类。
这种设备我们很成熟了。 为杭州万向 、襄樊星火 、襄轴等厂家提供很多台了。。。

网友(2010-07-05):
貌似机构有点复杂了,能到多大轴承啊

网友(2010-08-04):
好东西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