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与计算

楼主(2007-11-28):
请帮小弟计算一下此图之材料
材料:黑铁3.0mm
我都有照钣厚在扣
但是折出来的答案却跟图差很多
请各位大大帮忙解题
希望可以明确的写出公式跟公式名称

网友:
都是90度的角  找块材质一样的板  把延伸率试出来不是OK了....展开不是扣板厚那么简单, 不是90度  你怎么扣?

楼主:
我是每一摺都扣3.0mm

网友:
一般折彎R=0, θ=90°)

L=A+B+K
1. 0¢T£0.3, K=0
2. 對于鐵材GI,SGCC,SECC,CRS,SPTE, SUS)
a.

0.3¢T¢1.5, K=0.4T

b. 1.5£T¢2.5, K=0.35T

c.
T/2.5, K=0.3T

3. 對于其它有色金屬材料如AL,CU:
 T$0.3,
K=0.5T

: R£2.0, R=0處理.

网友:
A.B为内边尺寸

网友:
当0¢T£0.3时, K=0
0¢T£0.3,k=0
t为板厚,k为系数

當1.5
<T&cent;2.5, K=0.35T

 T/2.5, K=0.3T

网友:
0<t<=0.3,k=0
0.3<t<1.5,k=0.4t
1.5<=t<2.5,k=0.35t
t>=2.5,k=0.3t

网友:
842+4x30+4x3-5x8=934,  5是折弯系数,有8道弯所以减40。

网友:
842+4x30+4x3-5x8=934,  t=1,k=1.6那么t=3时,k=3X1.6=5是折弯系数,有8道弯所以减40

网友:
把图导入PROE建模算出展开尺寸929.69

网友:
最好的办法,弄一小片钢板试折以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内R=3.0时用842+30X4-3X12+1X8

网友:
要精确的话,通过试折一下确定,计算与模具实际的延伸有差距。

网友:
算出来的标准答案是=966mm.根据实际加工经验.L=997.6±左右.

用软件比如SW或是PROE算出来的都是标准值,临界值.可有时实际加工时.根据产品零件的各方面综合.一般会每一个弯都适量加一点点.

网友(2008-01-26):
这张图纸作为钣金图有几个问题.
1.每一边的折弯尺寸没有单独标注,工人加工时要计算,容易出错
2.高度方高的折弯没有标注尺寸,容易收起猜测.
3.没有标注重要尺寸部位,容易导致积累误差积累到重要部位.

楼主:
嗯嗯
大大说的对
我会注意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