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件焊接的费用如何计算?

楼主(2007-11-29):
请教各位高人、前辈,现在结构件焊接的费用大约是多少钱/吨?应该怎么算啊?这类产品是如何报价的啊?
请大家都来谈谈

网友:
楼主好!
   一般按照工料对半,然后根据其结构难度,技术要求再细化考虑,常规合同现能在1万RMB以上就算可以的了。

楼主:
你所说的“工料对半”是什么意思?是工时还是工钱?这个“料”只是焊材吧?

网友:
所谓工,就是制作构件的工时费用及管理费用等;
所谓料,就是构件所需要的主材所占费用。

网友(2008-12-15):
请问,这样的工料价格怎么计算

请问,这样的工料价格怎么计算/,包括材料费,加工费(焊接费,机加工)等,详细一点的计算单价,拜托,帮制一下!

网友:
按照工料对半

楼主(2009-01-16):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2009-06-09):
还是不明白上面朋友的说法“工料对半估价,不过我公司目前是按照8~9元/kg来计算的

网友:
还是不明白上面朋友的说法“工料对半估价,不过我公司目前是按照8~9元/kg来计算的
引用 网友B:

基本同意此价格!所谓“工料对半”只是行业俗称,起参考作用。实际操作时可根据工件的材质、制造工艺、难度将“工费”乘个系数,如不锈钢乘1.7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件的重量?那如果板厚或焊缝 多呢

网友(2009-08-15):
是成品件的重量!

网友:
不过我负责的大型钢构件路硫化机的底座等的成品价在10元/公斤左右!

网友(2009-10-27):
STUDY了,真是高手如云

网友(2013-08-27):
好像根据不同焊接情况,都会有个系数吧?

网友(2013-10-09):
不按工时、焊接长度(焊点数量)计费?

网友(2020-04-09):
  受教了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