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356,6063-T5---请教

楼主(2007-11-28):
大家好,客户有2类产品,一类产品是压铸类铝壳,材料要求356铝
另外一类产品是手柄,要求6063-T5或类似

我的供应商提出要用其他材质的,请问各位有什么建议,谢谢

楼主:
另外请问
表面处理方面客户要求ball burnished or equalent ,在国内可以是哪种方法做的表面处理?
tumble and anodize是指的抛光和阳极氧化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外贸单子,
基本属外贸公司联系的,
手柄可以用6061代替,
铸件就未知了。
这几个英文看不懂

楼主:
谢谢楼上,手柄决定用6063加工后时效处理到T5状态。

ball burnished 好象是行内的喷砂

楼主:
谢谢鬼狼兄

请问您有没有关于铝材处理价格方面的资料?如钻孔,攻丝,去毛边,倒角,折弯等常见简单工序的计费标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63是典型的挤压铝合金,T5是固溶处理,强度比6061高的多因此不能换,A356.2可以用ADC12代替壳体制作

楼主:
多谢楼上这位大虾:)

网友(2008-02-01):
6楼说的不错,看来是专业人士了,6063为一般建筑型材,其强度与6061相当但可焊性及抗腐蚀性都较6061差一些,所以比较便宜,用6061成本增加不说还要和客户解释:)
356可用3003或3004替代,不过要核算一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