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P 耐寒零下17度

楼主(2007-11-29):
请问那位大虾知道如何是PP的塑料瓶在零下17度的时候从50cm的高度摔下不破裂啊.

网友:
可以减小冲击力,增加缓冲装置啊

楼主:
可是我要的是材料本身有抗寒。不是装置

网友:
塑料瓶?要求透明吗?不要求透明就好办,对普通共聚PP进行耐寒增韧改性即可,但如果要求是透明的,那只能采用均聚PP,并且可能要找到既能对其进行耐寒增韧改性,又要不影响其透明性的材料就难办了。

网友:
提高产品成型时的模具温度,并做到冷却均匀,可减少产品的内应力,这方面可以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