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的常见表面处理方法---请教

楼主(2007-11-29):
1,变形铝如6061,60601-T6,6063,6063-T5等,表面处理一般为阳极氧化。
有客户提出的是tumble and  anodize是指滚光和阳极氧化吗?客户有解释其中tumble是用来去毛刺等的过程。
2,铸铝如356,102等表面处理为ball burnished,是表示喷丸或喷砂处理吗?过程是怎样的,能达到怎么样的表面光洁度,对尺寸的公差有无影响?

请大虾指教,谢谢了

网友:
回楼主
1.anodize是阳极电镀,变形铝合金一般都采用阳极氧化的方式进行表面处理,也有采取钝化处理的,铸造铝合金一般采用钝化处理加喷涂的工艺.
2.喷丸或喷砂处理是表面处理的一种形式,论坛内已经有了很多资料,请楼主自行搜索

楼主:
谢谢鬼狼兄

请问您有没有关于铝材处理价格方面的资料?如钻孔,攻丝,去毛边,倒角,折弯等常见简单工序的计费标准,非常感谢

网友:
加工费用一般是根据材料的成本价格定制的,一般比率是1:1,如果加工难度系数高,比率就要适当上调,但最多不会超过1.5(不包括精密加工)

楼主:
我们的要求比1:1的报价要精确,要具体到孔加工等,不然很难接到订单

网友:
论坛内有关于加工工时的计算软件,楼主可以下载做参考

楼主:
多谢鬼狼兄

另外有一个问题,6063加工后处理到T6状态,因厂家不能做时效处理,那么表面黑色阳极氧化在时效前做对时效处理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2009-04-16):
TUMBLE是什么表面处理?

网友(2010-04-19):
还有chemical brightening, phosphated,microarc anoding,powder coating,etc.

网友:
chemical brightening:化学抛光
phosphated:磷化处理
microarc anoding:(不知道
powder coating:喷塑
tumble:滚光
ball burnished:喷珠打磨(与喷丸不同)

网友:
我帮你查了一下,microarc anoding好像是:微弧阳极氧化,比较高深,恕我不能解答

网友:
microarc anoding 是不是微弧氧化

网友(2010-06-07):
小弟在此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啊!!!

网友:
又学习到新知识,好贴

网友(2012-05-03):
satin anodized是怎样的氧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