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设备改进后,电机和减速机如何改动?

楼主(2007-11-29):
原设备:用0.55Kw的电机,能过速比1225的减速机,将上面的不锈钢桶(重100Kg)翻转180度。不锈钢桶有轴承支撑,不直接压在减速机上。
改动:将原100Kg的不锈钢桶换成600Kg的不锈钢桶。其他结构不变。
请问:电机功率需改到多大?减速机规格是否改大,能告诉我减速机改大后的型号最好,谢谢各位!

楼主:
掉到后面了,插播一下。

网友:
可否告诉不锈钢桶转动时的出入扭距

网友:
个人估计不会变多大,你得先计算出增加重量后的,需要翻转的扭矩多大,然后就可以计算电机和减速器了。

网友:
需要知道一些参数

这个需要知道一些参数,没有参数没法确认啊(个人认为),可以发些参数上来看看。

楼主:
桶面到支撑轴距离500mm。
不用计算很精确,估算一下就行

网友:
这个要看大侠搅拌的液体粘度了,最好进行校核,不然会出问题,建议使用变频电机。楼主是在制药厂工作吗?

网友:
减速器速比变大可以提高输出转矩,载荷变大,粗略计算一下电机功率和所需转矩重新选择更换。悬臂的支撑也许要更改(没有参数,从图片中大概估计的)。如果翻转速度没要求,增大减速器的传动比就可以了。

网友(2008-01-01):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肯定有控制精度,要不就不会采用速比为1225的减速机了。我想在电机启动半分钟或1/4分钟才能使不锈钢桶旋转90度或180度。你原来的减速机是什么类型的,谐波减速机还是多极联减速机。总之电机的功率小了减速机就得大。查一下机械设计师手册。

网友:
没看明白  没搞懂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