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如何从三维生成标准的二维图?

楼主(2007-11-29):
请问谁知道SOLIDWORKS里面有什么方法生成齿轮或凸轮的标准工程图吗

网友(2008-03-08):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拜托哪位大侠能给我们指引!

网友:
如果是07前的用插件如法恩特等等,如果是07后的版本它就是自带的,给参数就行.在TOOLBOX中有.

网友(2010-01-18):
对齿轮的2D图纸,我们通常是两条腿走路,在SW装配上画,但是工程图用ACAD画后生产或者外购

网友:
因为齿轮加工图有国标简化画法了,所以模型中多用圆饼代替,反正工程师是绝对明白那个圆饼代表着什么意思,而且你知道的,对外展示时没人看的见齿轮的,都被包在内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