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发动机原型,哪位高手能做出来?

楼主(2007-11-29):
在网上看到这种发动机,觉得发展改进余地很大,可以增加叶片数,增加端盖凸起数,增加喷水冲程等,产生新形式的发动机.希望哪位朋友有条件作个原型出来,这是我见过的结构最简洁的发动机了.
应楼下要求,贴个图来.

说明一下,这个动画他做得不好,实际是灰色部分是定子,不是转子.转子是中间淡蓝色部分.转子上装有轴向的滑片,燃烧做功时推动滑片沿着端盖凸起构成的轨道运行.定子上打出进排气孔和喷油孔.

网友:
贴个图啊。

楼主:
考虑可以作如下图这样的设计.也可以作成4个端盖凸起的形式,使燃烧室轴对称,减少震动.
大家看看这种形式的发动机的实现难点在哪里吧.大家集思广益,避开专利,作我们自己的发动机.

网址在www.regtech.com有很详细的内容,不过我没有找到中国专利号.只找到了美国的.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2Fnetahtml%2FPTO%2F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5509793.PN.&OS=PN/5509793&RS=PN/5509793

楼主:
再贴个图,方便去国外网站不方便的朋友.

网友:
这个有点类似柱塞泵和压片机的原理,

楼主:
我感觉了一下,这里难处理的地方应该是滑片与端盖之间的密封不是很好做.
其他方面,比如没有气门,没有曲轴,没有活塞,没有连杆,这些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
有没有高手算算他的效率到底有多高?我只是觉得做出大排量来很容易,或者说很小的体积就应该能够得到相当大的功率.但是不知道机械效率和热效率等怎么样.

楼主:
准备画几个零件草图,画好了再贴出来给大家作参考.好在零件种类就屈指可数的几个.都比较简单.

网友:
结构不错,但还是在密封问题上,还有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密封问题
和转子发动机类似

楼主:
这里的滑片密封问题,侧面可以放在槽中滑动,形成面接触密封.
关于顶端的密封,我觉得汪克尔的转子发动机密封问题在于三角转子发动机的定子腔外周是不规则的,只能线密封.而这种形式的定子凸起可以做成规则形状,比如干脆做成直线型的.通过短暂的小圆弧连接一下就行了.这样滑片顶端就可以用平面型的弹性突出零件密封了.例如附图所示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容易做到.请各位业内人士评估一下这样能不能达到密封效果.

楼主:
发几张我画的草图,由于不是这行的,大家别见笑,将就着看看,表述明白原理为目的.如果真要生产加工,那么什么精度,公差,工艺等等问题全来了,我就搞不定了.呵呵.还有,我觉得这里应该有很多专利空白,请业内人士评估一下,申请几个专利先,也算给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出点力.
附图是端盖的轴视和正视,正视时本想画成正弦波凸起的,不知道怎么画了,大家将就一下先.
端盖上需要根据凸起的实际情况打出进气排气孔.还有安装喷油嘴的孔.图中没有画出来.

楼主:
再来个转子的草图.
画图水平太差,多来点文字说明.
转子是桶形的.轴外侧开槽,转子外桶内侧开槽,滑片在槽中轴向滑动.
这样应该能够更好的做好滑片侧面的密封.

楼主:
接着是滑片.
滑片顶端可以象前面帖子中描述的那样采用附加的密封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散热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增加一个喷水做功冲程.水气化,吸收大量热量并膨胀做功.省了油,又降了温,一举两得.呵呵.或者将发动机中心部分也做成一个小的水泵,从而完成水冷.就想小日本能把油泵的转子做成内外两层一样.

楼主:
难道真的就没有人有兴趣?还是这个题目太无聊?要不就是太难?
看来只能先当自留地慢慢种着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随时参与讨论.

网友:
和叶片式气动马达结构原理很相似。

楼主:
气动马达我找了一个图片其中第一个图是叶片式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拿这种叶片式气动马达的形式做过内燃机.
看起来这里的密封好像也比汪克尔转子机密封容易,至少定子內腔是规则的圆形啊.
为什么没有人把他做成燃油发动机呢?

楼主:
简单想了一下,如果变成燃油发动机,原理图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运转2周才能完成进气压缩做功排气4个过程,所以要有进气门排气门的控制.
密封比汪克尔的能好做一些感觉,做一个可以摆动的密封条嵌入滑片顶端就行了.

网友:
感兴趣,另外LZ你用的什么软件作的图,怪怪的,但看起来舒服。

楼主:
呵呵.我没有solidworks,有了恐怕还不会用.我用的是visio,我做软件画个系统架构图什么的常用.比较熟悉,只好用它了.前些日子装了个solid3000,应该是国人从solidworks那里抄来的吧.只是我还没有搞懂怎么用.

网友:
感觉有点像汽车上的压缩机。一般有5到7个活塞,轴向间隙和重复精度很重要。

网友:
不要怪我泼凉水。内燃机发展几百年,往复活塞发动机大行其道是有原因的。除非你很大资金支持,否则不要成为先驱者。

楼主:
泼冷水不怕.谢谢关心.
估计我是成不了先驱了.因为我不是这个行当的.一点点加工条件都没有,专业知识又欠缺一大把,所以只是希望给社区的朋友们提供一点思路,看着别人成为先锋.尽量别成为先驱.
感觉着几百年过去了,以前不敢想象的一些工艺材料问题应该有可能迎刃而解了,所以应该重新思考一些问题了,就说发动机这东西,总是跟在鬼子身后追赶,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啊.是不是应该另辟蹊径啊.
创新可能有两种下场,一种是成了先烈,另一种是成了先锋,但是不创新,那么就一定会成为奴隶.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奴隶创新,即使付出代价.

楼主:
在18#楼描述的气动马达改变的发动机,仍然避免不了气门控制机构.
问题在于他的一个圆周循环只有一个压缩过程和一个扩张过程.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对称的压缩扩张过程,形成2个压缩两个扩张过程,
来对应发动机需要的压缩做功排气吸气过程.或者进一步做成4个压缩
4个扩张过程,使燃烧做功的位置圆周对称,减少震动.并且燃烧室增加使功率扭矩都增加.
这种形式与regtech的方式相比,其实质是改变了滑片的滑动方式,由轴向变径向,通过定子腔的侧壁的起伏来改变燃烧室大小,而不是通过regtech方式的端盖起伏改变燃烧室大小.
其难点感觉还是一样在于滑片与外腔之间的密封.

示意图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红帆船的意见.
轴向间隙我想可以通过滑片的结构来解决.把滑片分成段,通过互补的缺口对起来.之间安放弹簧向外顶.从而实现滑片与端盖之间的紧密接触.
至于重复精度我就不懂了.不好意思了.
哪位高手能计算一下,以这两种滑片式发动机的原理,能够达到多大的功率和扭矩呢?效率又怎么样呢?

网友:
干脆就采用斜盘发动机好了,斜盘发动机是直接沿用传统的汽缸、活塞技术,成熟可靠、密封性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泼冷水不怕.谢谢关心.
估计我是成不了先驱了.因为我不是这个行当的.一点点加工条件都没有,专业知识又欠缺一大把,所以只是希望给社区的朋友们提供一点思路,看着别人成为先锋.尽量别成为先驱.
感觉着几百年过去了,以 ...

支持你的创新思维,中国人并不只有总是看着外国发动机流口水的份。

网友:
有人知道斜盘发动机吗?

网友:
感觉像是转子发动机变了个模样。径向改成轴向了。

楼主:
是啊.感觉还是轴向滑片设计更规整,更舒服一些,呵呵.

网友(2008-01-29):
把图形展开,大家可以做一下叶片的受力分析。在爆燃后,爆燃腔平行位移,虽然运动容积增加,但是做功的有效面积并没有增加。两页片前后的力相互抵消,大部分做了无用功。这样说来,整机的效率较低,无法把爆燃后的力大部分作用在有效推动转叶运动上;而且压缩比也是个问题,如果把压缩比设计的高,有效做工更小,设计的底,达不到爆燃的要求。分析后,他同汪克尔转子发动机一样,有部分分力无法避免。整体效率较低,而且,零部件的加工要求较高,密封和冷却也是为题。

网友:
不知道机械效率和热效率等怎么样.

网友(2008-04-12):
请问:原型机的参数?用途?
我先看看市场前景?

网友:
这个概念的难处跟转子发动机一样,边沿密封啊。只有滑片边沿这一道密封,比活塞环的2-4道密封难度大多了,而且承受的负荷也大,对材料和工艺都是严峻考验。还有就是磨损问题,其造成的后果最终也是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