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杆上的警示色(黑+黄)该怎样喷涂?

楼主(2007-11-29):
刚做完一台LF精炼炉(不包括电气部分),遇到给设备喷漆,设备本体没有问题,但到了栏杆涂漆遇到了一个问题:黑黄两种漆的宽度应该是多少。以前喷漆的时候都是按25~30cm的宽度做的。但客户说不行,要按照标准去做,但他又拿不出标准来。我还真不知道这种标准是什么?
请赐教,谢谢。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1268
这个标准可能对你有帮助,虽然我英文看不懂,但图片还是感觉靠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种专用设备,本身有遮蔽功能,可以做斑马线。普通喷涂设备需要遮蔽,嘿嘿,会做到你 的,至于标准,去买个斑马胶带量一下呗

楼主:
谢谢鬼狼,你所上传的标准中提到的是“tiger line" ,一般是应用到平面上的(我个人理解),例如一些机床上。我也在一些设备上喷涂过,斜度为45,两种颜色间隔为10cm(客户规定的)。 我现在和客户定下间隔为25cm,已经喷好了。谢谢,
温度表所提及的斑马胶带有时间一定要买回来测量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还不错,可以使用。
色标一般只有有警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