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与CAD转换器

楼主(2007-11-29):
很好用!希望对大有所帮助1

网友:
呵呵,我都是用键盘上的print把版面复制下来,之后去画图板里面裁剪,反色。

网友:
re

LZ怎么用呀?下了也装好了,但不知道怎么用!!只能加载WMF文件???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楼主:

你打开转换器软件,然后将CAD文件中的图纸复制到WORD页面就可以了!
1.打开转换器软件;
2.打开CAD文件,选择-复制;
3.打开WORD页面,然后粘贴即可.

网友:
试用过,不错,反过来好像不好用

网友:
这个软件好是好,但是转到word后,不能再进行cad编辑

楼主:
呵呵!没办法!什么软件都有一定的缺点!我们只有用完善自己来弥补它的缺陷了!

网友:
现在的word好像可以在粘贴后和图纸同步更新,不过如果图纸不是在一台机器上就不行了,也不是很好用,我都是复制,粘到画图版,去掉空白再贴,这样文档大小会小很多

楼主:
如果使用此软件,你将更加方便!

网友:
谢了
我先用着试试

楼主:
10#的兄弟见外了!我拿来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希望大家把有用的东西拿来!大家一起用!

网友(2008-10-08):
下载下来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