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参数选择,正在做一台设备---求助

楼主(2007-11-29):
大家好,目前我正在做一台设备,其中Z轴(垂直安装)运动是伺服马达加丝杠,负重100KG,轴向最大速度0.3m/s,加速度1个g,为了让马达在工作状态尽量接近恒力(理想状态),现预备增加一弹簧来平衡(机械阻尼作用),但不知如何选用此弹簧参数,故请高手支招.谢谢!
也见过用气缸的,但我觉得做起来相较弹簧更为复杂.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希望工作部分在Z轴以0.3m/s的均匀速度运动,加弹簧为了克服g?

楼主:
1、断电状态下此弹簧要支撑整个Z轴的重量,以防主轴撞到工作台面
2、使马达在Z轴上下运动工作在较小的力变动范围内,也就是平衡掉一部分重力的影响
不知道这样说清楚没有

网友:
如果加速度为1个g是向下,那你只需调整电机速度线即可,基本不受力(理想)啊或受恒力,加了弹簧反而受力不等了.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

楼主:
楼主
上下远动都是1g的加速度
弹簧的作用是,向下运动,弹簧压缩,相对来说给电机阻力,向上远动,弹簧伸长,给电机助力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    大家都说说啊

楼主:
怎么这帖子发了  如同石沉大海
自己过来顶拉

网友:
设备的行程由多大?你预计弹簧要多长?按照您的描述弹簧应该和丝杠并联平行安装。纯粹用弹簧很难起到你预期的效果,而且行程长的话就更不好用了

网友:
弹簧是变力,最好是用恒力类的来平衡哦

楼主:
弹簧长度300,用气缸是恒力,但气缸体积大 安装起来占用大的空间  而且停机长了会漏气

网友:
匀速运动?自重才100kg没有必要吧怕撞到台面 加个限位就OK

楼主:
什么限位 ?机械限位?那工作的时候主轴是要到达台面的,怎么办?

网友:
我认为用汽缸比用弹簧更合理

网友:
是啊,汽缸加行程开关来控制或继电器之类的来控制也可的。

楼主:
机器长时间停机,那漏气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没有哪个气缸是不漏气的 ,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