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T5 T6的铜板对床子损坏太大---求助

楼主(2007-11-29):
公司给外面做导体,有些不能通过折弯扁铜来加工,现在我们是冲床冲,冲T5  T6的铜板对床子损坏实在是太大 有其他的加工方法么?

楼主:
没人知道么?  顶起

网友:
铜制品做得少,可否说得详细点,不能用机加工的方法吗?

楼主:
我们做的铜制品 主要是导体 样子是五花八门 什么样的都有 有些根本就不能机加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部分直接买扁铜回来 切断 再 折弯  还有一些无法折弯 只能用冲床冲   T5  T6  的铜板实在不好冲 经常坏模具,冲铜板的模具规格都是特殊的需定做 死贵 。。现在想改工艺,所以问问有没有其他的设备可以加工。

网友:
可否用压铸或线切割呢?

楼主:
那些导体是种类多每种量又不是很多,上面的那2种加工方法可行性不高, 看来是只有用冲床干了。。

网友:
用液压设备的,折弯打孔都行

网友(2008-01-30):
量大的话开普冲模具,T5 T6的没问题的
用数冲的话,难度是比较大!

网友:
没有零件和模具详细情况,有些问题不好说。

请楼主详细说明。

网友:
大大
其实还好啦
本公司以前有一个合作厂商是做配电盘
他们自己买AMADA的冲床机来冲铜板
但是呀
他们都是把10T作为基本使用耶
您应该不用太担心

网友:
如果是母线,可以考虑母线加工设备。即可冲孔也可折弯。

网友:
专业铜排、铜板加工技术设备

如题示,需要专用的加工设备,请参见附件。(不知怎么链接给你)
欢迎联络guo_wei@gomma.cn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专门用来  折冲 铜牌的床子   貌似才5~6W

网友(2008-04-09):
提高吨位呀,或者改有母排加工设备啊.

网友(2008-11-16):
进口的激光器 就可以加工 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