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用冲床能做吗?

楼主(2007-11-29):
就是把φ6mm的钢筋一头缩成φ5mm的

不能的话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用无心磨切磨就搞掂,不过加工费起码都0.7~1.0之间

网友:
用冲压的话下面6的直径肯定得增大一些了。
如果要求不高而量又大的话可以考虑试试。
冲压得选吨位稍大一点的,
不过估计冲模的寿命不会太长。

楼主:
那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
试试
冷拉

网友:
老兄,,那东西两级外圆的,怎么拉啊??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砂轮机改装成一个简易非标机械,
应该很简单的,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设计成自动进料系统,
可以参考巨匠以前设计过的钢管封口机.

网友:
用普通砂轮机改装,那不就成了外圆磨了吗??无心磨的效率是外圆磨的N+N倍啊兄弟,在无心磨上磨完,如果5MM那里倒角要求严格,估计还真要在外圆磨上倒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砂轮机改装成一个简易非标机械,
应该很简单的,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设计成自动进料系统,
可以参考巨匠以前设计过的钢管封口机.

网友B:
从你要求用冲床的角度,本产品可能不需热处理,如是,用无心磨的效率也不错的。无心磨的加工余量热处理后都要0.3mm了。最好是车级后磨。能磨40mm长的无心磨可能要2-2.5万。

网友:
能否用加工螺杆的设备加工呢?

网友C:
发言的各位是否有开过机床的??这不是瞎吹吗? 5mm直径的工件伸出40mm长度来车,莫非要在端面打中心孔顶住车??加上要车好5mm的工件,转速没四千转以上车出来都是垃圾工件,

   其实这东西我认为是没办法用冲床加工的,5mm*40mm的长宽比,咋冲啊??看是什么材料

1: 如果是很软的钢\铝合金\等材料,无心磨不好磨的,就上走心车床车,不过加工费估计比无心磨还要贵,并且能找到走心机接这个活也算能人了.

2:无心磨,而且必然是无心磨,外圆磨也无法磨,还是长宽比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从你要求用冲床的角度,本产品可能不需热处理,如是,用无心磨的效率也不错的。无心磨的加工余量热处理后都要0.3mm了。最好是车级后磨。能磨40mm长的无心磨可能要2-2.5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言的各位是否有开过机床的??这不是瞎吹吗? 5mm直径的工件伸出40mm长度来车,莫非要在端面打中心孔顶住车??加上要车好5mm的工件,转速没四千转以上车出来都是垃圾工件,

   其实这东西我认为是没办法用冲床加工的 ...

楼上说的不能用冲压太武断了!这种产品用温镦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量够不够大,温镦,冷镦其实从原理上讲都属于冲压的范畴。上了温镦机是否合算。我们自己6mm得这种螺栓有做到480长,再长没试过了。速度还行,一分钟30支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言的各位是否有开过机床的??这不是瞎吹吗? 5mm直径的工件伸出40mm长度来车,莫非要在端面打中心孔顶住车??加上要车好5mm的工件,转速没四千转以上车出来都是垃圾工件,

   其实这东西我认为是没办法用冲床加工的 ...

您指的是什么车床,是数控车床、普通车床吗?杀鸡不用牛刀,用仪表车床加成型刀可以了。

网友E:
用滚丝机滚一下就可以了,40毫米有点长,冲和镦挤是不行的

网友:
热锻算是冲压,你说是就是吧.

   我一直认为热锻出来的东西在机加工行业里面只能算"毛胚件",必然要二次加工的,另外你能告诉你怎么锻造这个5mm大级直径4MM*40小级直径的工件??

  打横放在那里锻?锻完之后工件的外圆会有和模线的哦,打竖锻的话……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不能用冲压太武断了!这种产品用温镦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量够不够大,温镦,冷镦其实从原理上讲都属于冲压的范畴。上了温镦机是否合算。我们自己6mm得这种螺栓有做到480长,再长没试过了。速度还行,一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滚丝机滚一下就可以了,40毫米有点长,冲和镦挤是不行的

用滚丝机滚恐怕是不可以的,金属具有可塑性,但绝对不是一团面粉。或想到怎样便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同意你的观点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尾部的长度,太长还要跟刀板
价格有些便宜了,

网友G:
冷滚压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冷滚压成型

就这位说得在理。

网友:
单轴自动车床可以加工(量大比较合适),或对接焊接也可以,或用普通车床,用尾架拉车也可以。转速12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