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钻大了---求助

楼主(2007-11-29):
郁闷!最近遇到件怪事,操作者用A2的中心钻钻孔,钻出来的孔居然有Φ2.2大,一测量中心钻才发现中心钻为Φ2.1。我有点搞不懂。

网友:
看看中心钻的两条切削刃是否对称

网友:
首先根工件的夹装有关系,
是只夹在三爪上吗?
尽量往里夹一点。
如是露出外面部分较长,
应该加个支架。
2、怀疑有跳动,尾座或刀排的导轨有间隙?
3、中心钻是否标准?
4、用更精确的测量器具。/

网友:
两个方面的问题:1、中心钻的两刃不对称。2、中心钻与工件的旋转中心不同心。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比较多见。

楼主:
    我是用加工中心干的,分别是两台加工中心设备进行加工,所以不可能是不同心或中心钻两刃口不对称的问题,我怀疑是中心钻不合格,但是物资部门告诉我中心钻可以是2.1的。也就是中心钻合格,我郁闷!下道工序螺纹孔可是M2.5的。

网友:
如果你公司的物资部门檢收尺寸那麽寬鬆,那就改用Φ1.5吧!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采购部购买的是一元=6只的劣质中心钻

网友:
如果是用在加工中心的,
就定制一把钻中心的精铰刀得了,
价格在50元左右,
公差可以控制在2丝以内

网友:
你打表测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什么好郁闷的,中心钻仅是用来定心的,直径当然有偏差的,选小一点的定心,然后再用合适直径的钻头加工

网友:
手边没有国标中心钻的尺寸,但我印象中中心钻国家标准更改了,它的直径较老标准有变动的

网友(2009-10-19):
用百分表打中心钻的跳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