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有效深度一般是螺纹大径的1.3倍还是1.5倍呢

楼主(2007-11-29):
螺纹有效深度一般是螺纹大径的1.3倍还是1.5倍呢?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一般的话铸铁要求为1.5倍以上,
钢的话1倍以上

楼主:
那梯形螺纹呢?是旋进去几牙吗

网友:
俺说的只是普通螺纹,
梯形螺纹没接触过,未知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螺纹手册。

网友:
螺纹有效深度什么意思?是螺纹的可用深度吗?请教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钢材2倍,铝或铜2.5倍以上

楼主:
“有效深度”我是这样认为:满足工作强度等条件时最短长度。请各位大侠赐正

网友:
钢材一般都是2倍左右,

网友:
我认为1.5倍以上便可以。

网友(2007-12-30):
有1.25,1.5,2倍的,具体依据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
依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没有经验公式

网友:
一般铝要求为2--2.5倍以上

网友:
根据材料的不同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有效深度一般是螺纹大径的1.3倍还是1.5倍呢?想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得具体分析,不能统一定论,
有时候0.5倍(例如M130x2,有65深)就够了。

网友:
螺纹连接用来传递轴向力时一般有效深度为10个螺距,因为螺纹连接有变形,多于十个其它的没有什么作用力,再长也不能传递力。如果要增加传递的紧固力要想其他办法,如螺母等。当然有其他考虑可能会变大或者变小

网友:
钢2倍,铝2.5倍
根据连接的受力来定吧!如果受力较小的话,浅一些应该也没关系!

网友:
双头螺柱有几种,对应的不同材料旋入深度就有几种
自己找规律

网友:
什么有效深度都不完全正确,应该是有效螺纹圈数,钢8——10圈,铸铁13——16圈
铝15——20圈,黄铜15——18圈。太多没用的。个人认为和材料硬度,屈服强度有关,还和螺纹精度有关。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跟所涉及的强度和材料都有关系的!

网友:
具体设计时候按照设计手册上要求就可以了,具体见附件。

网友:
综合考虑手册上的数据和经验值,再具体分析,如装配会不会发生干涉?如果是高压腔,孔深了螺纹孔与高压腔之间的壁厚会不会薄了?

网友:
不够严谨

1 问题提的不够严谨
2 螺栓\螺钉\螺纹孔......
3 仅螺栓连接就有很多情况.如:材料\精度\热处理等都不同......
4 从题目看可能是一般的螺栓连接,且是C级精度的普通螺栓

网友:
楼上社友有好建议吗?怎样才够严谨呢?不妨说出来。谢谢!

网友(2023-07-25):
M1.4b3是什么意思,代表有效圈数还是深度3d.

网友:
大于1.5倍很难?

网友:
1.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