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以上保温蓄热装置的材料有哪些?

楼主(2007-11-29):
我正在寻找几种高温蓄热装置的保温材料,查了很多都是关于管道保温材料的,在800℃以上保温材料大虾们能否介绍几种,多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明天查查保温材料手册去

网友(2008-05-08):
硅酸铝纤维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聚四氟乙硒才来。应该可以

网友(2008-06-13):
保温和耐火材料是不一样的 主要看热导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聚四氟乙硒才来。应该可以

四氟肯定不行,请查清楚哦,八十度还差不多。

网友(2008-07-22):
陶瓷纤维毯

网友:
7楼正解。用一级高铝砖也可以。

网友(2009-07-18):
如果有受力,可能还得加上些能耐力的蛭石纤维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