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泵是哪种类型的?

楼主(2007-11-29):
图中所示的泵是哪种类型的?怎么分辩是定量泵还是变量泵

网友:
前面一个定量
后面带线束的一个变量

网友:
您可以看一下,定量泵一般外部就不会有调节装置了,变量泵肯定会带有调节装置,最好是看它的样本原理图确定。

网友:
是Hadic的齿轮泵么?外形很像!!

网友:
好象是齿轮泵
齿轮泵不能调排量吧

网友:
经过二楼一提醒,如果果真是两个泵的话,那前面这个泵就是说是通轴泵喽? ,我还没用过通轴泵呢。不过我看也象齿轮泵,线束是控制流量的吗?顺便请教一下,在这里调流量的原理是什么啊?如果确定的话跟大伙讲讲吧!

网友(2008-01-04):
好象是内啮合齿轮泵,看调节装置有无判断是否为变量泵。

网友:
双联齿轮泵

各位大哥,图中的是采用的双联齿轮泵,那有什么变量的调节机构呀!照片看应该是意大利的那家的双联齿轮泵!!谢谢!!

网友:
双联齿轮泵,好象没什么变量吧

网友:
各位这是双联泵,定量泵是流量是恒定的,泵上没有什么阀的.泵体上带阀的一般都是变量泵.齿轮泵无论是外啮合,还是内啮合的,都是定量泵.

网友:
是意大利迪普马的双联齿轮泵

网友(2010-11-17):
图中的是采用的双联齿轮泵;是不变量齿轮泵,其进油回油单独,不稀奇。

网友:
应该是齿轮泵 一个定量 一个变量 的双联齿轮泵它是具有轴向间隙自动补偿和径向液压平衡的外啮合双联齿轮泵双联齿轮泵就是两个泵并连的,一个是高压小流量泵,一个是低压大流量泵,在需要高压小流量的工况下启用高压小流量泵,在需要低压大流量的工况下启用低压大流量泵,当一个泵工作时,另一个泵处于卸荷状态!这就是双联齿轮泵工作的原理。

网友:
我看着也像双联齿轮泵,齿轮泵没有变量调节

网友:
打酱油.......
猜错了,以为是叶片泵。

网友:
双联齿轮泵定量泵

网友:
我没那么多的经验,看不出啦,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