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纸 A-2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11-29):
请教各位大侠"美国图纸 A-2是什么材料?"

网友:
ASTM A681合金工具钢标准(老的是A2,新的是CA-2)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最好能提供一下对应的标准号.
C:0.95-1.05
Si :0.1-0.5
Mn :0.4-1.0
S\P:<0.030
Cr:4.75-5.5
Mo:0.9-1.4
V :0.15-0.5
还有SA 203 A2是低温钢
SA302 A2是高温结构钢相当于我国的16MO

楼主:
谢谢皖乡啊,高手啊涨见识了

网友:
不用客气,我们也只是在相互讨论,相互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