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在零排量下工作,液压油经溢流阀流回油箱---请教

楼主(2007-11-29):
泵空载启动时,即泵在零排量下工作,执行液压缸不运动,是不是可以认为液压油经溢流阀流回油箱?
请教,谢谢。

网友:
泵既然零排量所泵出的油液也就相当小吧
忽略了

网友:
如果是“零”排量,溢流阀处根本就没有油进去,就更不会有油溢流回油箱了。

网友:
板主的答案很明确了,还是先好好研究一下其原理再发表吧

网友:
零排量就是泵没有排量,也就是说泵的出油口没有高压油,所以也不存在是不是有油经过溢流阀回油箱的问题,而且溢流阀是在高压油高于你的系统压力的时候才打开的。

楼主:
那泵启动后,液压缸不动,系统就没有液压油在流动了,是这样吧?

网友:
也许你的系统通过卸荷油路回油,比如电磁溢流阀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说法有值得探讨之处,空载启动应该不等于零排量吧?再说你执行油缸不动比代表就是空载啊?或者楼主是不是有些地方没说明清楚嘛。
如果为定量泵,把执行油缸顶到极限不动,或者说溢流阀调定压力不够导致推不动执行油缸。可是作为定量泵,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上都是执行油缸这路的“负载”大于“溢流阀”的调定压力,所以也不能说是泵空载启动嘛,这时泵的流量会全部经溢流阀回油箱的嘛。
或者按楼主说的确定泵是在0排量下工作,那会不会是你把泵的工作压力调的比溢流阀(确切的说变量泵系统中应该称安全阀)的压力还低,这样泵对外就没流量输出了,泵的流量全通过内置溢流阀回邮箱了。
或者就是跟楼上有一位说的,有专门的泻荷回路在特定的条件下打开了啊?随便说说!

网友:
风力机械?风力机械中涉及液压?是不是风力发电机的制动系统啊? 。随便猜猜。

网友B:
在流量很小的情况下节流口两端压力是否可认为相等呢?

如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点让人看不懂!

网友:
泵启动与零排量是矛盾的.空载时可以回油,但无需经过溢流阀,你需要一个手动或电磁阀.输入信号时打开P口接通执行元件同时关闭T口,.断开时相反.

网友:
液压缸有一个最低压力,小于最低压力是不会动作的.但这时回油按理说不会经过溢流阀.

网友:
流量小于节流口的最小稳定流量,那应该是两端压力相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题!!!!!!

如果流量足够小,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C:
5楼
那要是在溢流阀上再加一个方向阀,常开的,是否可以说它是经溢流阀进入油箱?
再方向阀选为中位M型号的,也是泵直接回了油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
那要是在溢流阀上再加一个方向阀,常开的,是否可以说它是经溢流阀进入油箱?
再方向阀选为中位M型号的,也是泵直接回了油箱了

关键是“零”排量时,您所说的油从哪来?

网友:
所谓零排量,有可能是用电或液进行斜盘摆角控制,也可能是泵上面集成的电磁泄荷阀控制.这要看实行原理来看的.

网友:
斜盘摆角一般由伺服机构控制.我猜测这是空载回油问题.如果非要经过溢流阀也不是不可以,但显然不经济.

网友:
泵转动肯定是有油吸出来,我认为应该是从泵的卸油口泻掉了!

网友:
泵的空载启动并不一定是零排量的,如果不是外控变量泵的话,一般的空载起动应该是直接让油泵出口的油流回油箱,所以此时不仅不是零排量,反而是流量最大。

网友:
一般是电控的先导溢流阀,启动时空载时,油泵的油直接经溢流阀泄回油箱,待电机运行稳定后再加载。

网友(2008-01-04):
空载启动不一定是泵零排量,定量泵启动就有一定的排量。如原动机不是变频电机,理论上流量是一定的。有些变量泵除维持泄露外供系统的油理论上是可以为零的。

网友:
问题不全面,请问者详细点

网友:
变量泵在零排量工作时,输出流量很小,主要用于补充泵的内泄,来提供泵体内转动部件润滑用油,保证不受磨损,而保证泵的寿命。溢流的油液通过泵的泄油口流回油箱。。

网友(2008-04-05):
应该是通过别的方式卸荷

网友:
泵空载启动时,即泵在零排量下工作 这样说好像不太对。泵的排量由斜盘控制的,如果泵在零排量情况下,应该打不出压力,因为在零排量下斜盘是垂直的即柱塞没有体积变化,打不出压力。泵空载启动应该是泵出口处的电磁溢流阀处于常
开状态,起到保护作用。听楼主意思,应该是经溢流阀回油箱了,不过是经过溢流阀上面的电磁换向阀回油箱了

网友:
如果是“零”排量,溢流阀处根本就没有油进去,就更不会有油溢流回油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说法有值得探讨之处,空载启动应该不等于零排量吧?再说你执行油缸不动比代表就是空载啊?或者楼主是不是有些地方没说明清楚嘛。
如果为定量泵,把执行油缸顶到极限不动,或者说溢流阀调定压力不够导致 ...

非常有道理
楼主根本就是个菜鸟,问题自己都没搞懂就提出来了,真让人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有道理
楼主根本就是个菜鸟,问题自己都没搞懂就提出来了,真让人见笑
要学会尊重别人,如果问题搞懂了还用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常有道理
楼主根本就是个菜鸟,问题自己都没搞懂就提出来了,真让人见笑
要学会尊重别人,如果问题明白了还用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学会尊重别人,如果问题明白了还用问吗?

提的问题本身就自相矛盾说明提的时候根本没动脑筋或者完全不懂
楼上有解释非常全面的,但估计也是浪费,因为楼主很可能看不懂

网友:
那要看泵是什么样的泵了。

网友(2009-08-01):
零排量就是油泵不工作,怎么会有油呢?

网友:
推荐一篇文章,希望有助于了解变量泵零排量。

网友:
就没看明白是怎么个意思 啊

网友:
不懂哎 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1-12-05):
零排量就是泵没有排量,也就是说泵的出油口没有高压油,所以也不存在是不是有油经过溢流阀回油箱的问题,而且溢流阀是在高压油高于你的系统压力的时候才打开的。,支持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泵无载启动,然后按下加载泵给系统供油?你说的零排量我认为其实是泵的压力油经卸荷阀流回油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