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齿轮使用三坐标测量仪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9):
请问,如何使用三坐标测量仪来测量标准齿轮,而后推算出齿轮的各参数?都需要测量哪些数据?
( ~$ u" V+ x7 A( g2 P我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侠,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
三坐标测量齿轮,用的是机器的扫描功能,测量机要非常好,用星形小测头,校准测头就很烦琐,只可惜老师教了我几遍,后来没有好好练习,现在也不搞这个了,都忘记了!只知道要告诉机器齿轮的基本参数,然后测量得出综合结果,并评定,我们用的是德国莱兹计量型测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