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刀时间检测标准---讨论

楼主(2007-11-29):
带自动换刀的加工中心,一般都有刀对刀和屑对屑两各个换刀时间参数,
哪位手里有这方面的换刀时间检测方法的标准?
或者有兴趣的讨论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屑对屑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目前的理解是刀对刀是刀具从刀库换到主轴上的时间。
屑对屑是两次切削的时间,屑对屑要考虑主轴吹气时间,主轴停止时间,刀具夹紧确认时间等。

至于具体的定义我也不清楚,所以提出来请教一下。

网友:
刀对刀是纯换刀时间,即位于准停位置的主轴上刀具和刀库上刀具交换时间;屑对屑换刀是指上一刀退刀完成至下一刀切屑开始的最快时间。刀对刀换刀只体现了刀库的性能,屑对屑换刀还包含了主轴急停和启动加速能力。屑对屑换刀可以看出机床辅助时间的长短,体现了机床的效率。

楼主: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换刀时候,刀库门开关时间要不要计入?
机床商认为:换刀时候刀库门处于打开状态。

另外,关于这方面,有没有相关国际或国家标准?

网友:
加工中心换刀时间检测标准,这个问题提得有创意!好像从没听说有啥标准!换刀时间都是有机床制造商给出的。
如果真要立个标准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按:当前刀具在换刀位时计时,主轴定位(M19),刀库换刀动作、刀库复位后计时完毕。“刀库门开关时间”当然是要计入换刀时间内的。其实,我们考察换刀时间的快慢,准确的讲:应该是一次切削到下一次切削的时间。

网友:
可以通过看工件的粗糙度,切削屑的形状变化,加工时声音的判断等来确定。
这得需要相当丰富得经验才行

网友(2008-08-14):
我认为我国没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

网友:
应该有吧

网友:
到目前还没有

网友:
换刀时间是可调的
至少我们公司的立式加工中心是可调的

网友:
没有这种标准

网友(2009-07-28):
换刀时间如果可调的话就是加个延时,这要看机床厂家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想给你做了

网友:
加工中心换刀时间检测标准,这个问题提得有创意!好像从没听说有啥标准!换刀时间都是有机床制造商给出的。
如果真要立个标准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按:当前刀具在换刀位时计时,主轴定位(M19),刀库换刀动作、刀 ...
引用 网友A:

这样计算的换刀时间才是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