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治金件的强度是如何检查的?

楼主(2007-11-29):
请教:粉末治金件的强度是如何检查的,有无标准可参考,
2 U0 D2 X. K9 g在此先谢了。

网友:
可以通过材质分析和密度测定来间接控制

网友(2008-01-25):
有没有检验的仪器呀,我们在检粉未冶金的离合器时经常用自由落体方式看能不能摔碎,这种方法肯定不妥,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

网友(2008-09-17):
简易的检测方法:用同样的材料,同样密度和烧结温度及处理方法,做一个样快,外直径25*内直径15*高20,做压溃试验,将得到的压溃值/2大约等于抗拉强度。这只是一个近似检验值。一般可以说名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做的压溃试验,因为刚刚进公司还不太熟悉,不能提供太多的资料

网友(2009-04-17):
谢谢,4楼的社友

网友(2009-07-30):
压溃实验,用的什么实验器材

网友(2009-12-02):
做标准试棒,试块,测试拉伸强度,冲击功。

网友(2010-01-04):
有专门的压溃实验机

网友(2010-09-13):
好多外面的质监部门都有这种部门的 可以委外

网友(2013-10-20):
如果是齿轮的话,做断齿强度!

网友(2013-12-02):
铁基粉末冶金做的偏心套掉块,是不是太硬了?还是厂家做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2022-11-09):
一般使用万能试验机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