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正确维护

楼主(2007-11-29):
对机械施工企业来说,工程机械技术状况的良好与否是企业正常生产的直接因素。现在的工程机 械大多采用机电液一体化,液压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其良好技术状况的一个主要标志。合格的液压油是 液压系统可靠运行的保障。正确的维护是液压系统可靠运行的根本。为此,笔者根据工作实践,就工 程机械液压系统的维护作一粗略的探讨。
1 选择适合的液压油
液压油在液压油系统中起着传递压力、润滑、冷却、密封的作用,液压油选择不恰当是液压系统 早期故障和耐久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应按随机《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牌号选择液压油,特殊情况需 要使用代用油时,应力求其性能与原牌号性能相同。不同牌号的液压油不能混合使用,以防液压油 产生化学反应、性能发生变化。深褐色、乳白色、有异味的液压油是变质油,不能使用。
2 定期保养注意事项
目前有的工程机械液压系统设置了智能装置,该装置对液压系统某些隐患有警示功能,但其监测 范围和准确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液压系统的检查保养应将智能装置监测结果与定期检查保养相 结合。
2.1 250h检查保养
检查滤清器滤网上的附着物,如金属粉末过多,往往标志着油泵磨损或油缸拉缸。对此,必须 确诊并采取相应措施后才能开机。如发现滤网损坏、污垢积聚,要及时更换,必要时同时更换液压 油。
2.2 500h检查保养
工程机械运行500h 后,不管滤芯状况如何均应更换,因为凭肉眼难以察觉滤芯的细小损坏情 况,如果长时间高温作业还应适当提前更换滤芯。
2.3 1000h检查保养
此时应清洗滤清器、清洗液压油箱、更换滤芯和液压油,长期高温作业换油时间要适当提前。如 能通过油质检测分析来指导换油是最经济的,但要注意延长使用的液压油,每隔100h应检测一次,以 便及时发现并更换变质的液压油。
2.4 7000h和10000h检查维护
此时的工程机械液压系统需由专业人员检测,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维修。根据实践,进口液压泵、 液压马达工作10000h后必须大修,否则液压泵、液压马达因失修可能损坏,对液压系统是致命性的破 坏。
3 防止固体杂质混入液压系统
清洁的液压油是液压系统的生命。液压系统中有许多精密偶件,有的设阻尼小孔或缝隙等。若固 体杂质入侵将造成精密偶件拉伤,发卡、油道堵塞等,危及液压系统的安全运行。一般固体物质入侵 途径有:液压油不洁;加油工具不洁;加油和维修、保养不慎;液压元件脱屑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防止固体杂质入侵系统:
(1)加油时液压油必须过滤,加油工具应可靠清洁。不能为了提高加油速度而去掉液压油箱加油 口处的过滤器。加油人员应使用干净的手套和工作服。
(2)保养时拆卸液压油箱加油盖、滤清器盖、检测孔、液压油管等部位,液压系统油道暴露时要避 开扬尘,拆卸部位要先彻底清洁后才能打开。如拆卸液压油箱加油盖时,先除去油箱盖四周的泥土, 拧松油箱盖后清除残留在接合部位的杂物(不能用水冲洗以免水渗入油箱),确认清洁后才能打开油 箱盖。如需使用擦试材料和铁锤时,应选择不掉纤维杂质的擦拭材料和击打面附着橡胶的专用铁锤。 液压元件、液压胶管要认真清洗,用高压风吹干后组装。选用包装完好的正品滤芯(若包装损坏,虽然 滤芯完好,也可能不洁)。换油地同时清洗滤清器,安装滤芯前应用擦试材料认真清除滤清器壳内部污 物。
(3)液压系统的清洗油必须使用与系统所用牌号相同的液压油,油温在45~80℃之间,用大流量 尽可能将系统中杂质带走。液压系统要反复清洗三次以上,每次清洗完后趁油热时将其全部放出系统。清洗完毕再清洗滤清器,更换新滤芯后加注新 油。
4 防止空气和水入侵液压系统
4.1 防止空气入侵液压系统
在常压常温下液压油中含有容积比为6%~8%的空气,压力降低时空气会从油中游离出来,气泡 破裂使液压元件“气蚀”,产生噪声。大量的空气进入油液中将使“气蚀”现象加剧,液压油压缩性 增大,工作不稳定,降低工作效率,执行元件出现“爬行”等不良后果。另外,空气还会使液压油氧 化,加速其变质。防止空气入侵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维修和换油后要按随机《使用说明书》规定排除系统中的空气。
2)液压油泵的吸油管口不得露出油面,吸油管路必须密封良好。
3)油泵驱动轴的密封应良好,更换该处油封时应使用“双唇”正品油封,不能用“单唇”油封代 替,因为“单唇”油封只能单向封油,不具备封气的功能。本单位有一台柳工ZL50型装载机大修后, 液压油泵出现连续“气蚀”噪声、油箱油位自动升高等故障,经查询液压油泵修理过程,发现是因为 液压油泵驱动轴的油封误用“单唇”油封所致。
4.2防止水入侵液压系统
液压油中含有过量水分会使液压元件锈蚀,油液乳化变质、润滑油膜强度降低,加速机械磨损。 除了维修保养时要防止水分入侵外,还要注意储油桶不用时要拧紧盖子,最好倒置放置;含水量大的 液压油要经多次过滤,每过滤一次要更换一次烘干的滤纸。在没有专用仪器检测时,可将液压油滴到 烧热的铁板上,没有蒸气冒出并立即燃烧方能加注。
5 作业中注意事项
5.1 工程机械作业要柔和平顺
工程机械作业应避免粗暴,否则必然产生冲击负荷,使工程机械故障频发,大大缩短其使用寿命。 作业时产生的冲击负荷,一方面会使工程机械结构早期磨损、断裂、破碎,另一方面又使液压系统中产生冲击压力,冲击压力又会使液压元件损坏、油 封和高压油管接头与胶管的压合处过早失效漏油或爆管、溢流阀频繁动作使油温上升。我单位新购一 台UH171正铲挖掘机,作业中每隔4~6天斗门油管就要漏油或爆裂。油管是随机进口的纯正品,经检 测没有质量问题。通过现场观察,发现是斗门开、闭时强烈撞击限位块、门框所致。要有效地避免产 生冲击负荷: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液压阀开、闭不能过猛、过快;避免使工作装置构件运动到极 限位置产生强烈击;没有冲击功能的液压设备不能用工作装置(如挖掘机的铲斗)猛烈冲击作业对象以 达到破碎的目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操作手要保持稳定。因为每台设备操纵系统的自由间隙 都有一定差异,连接部位的磨损程度不同其间隙也不同,发动机及液压系统出力的大小也不尽相同, 这些因素赋予了设备个性,只有使用该设备的操作手认真摸索,修正自己的操纵动作以适应设备的个 性,经过长期作业后才能养成符合设备个性的良好操作习惯。工程机械行业坚持定人定机制度,这也 是因素之一。
5.2 要注意气蚀和溢流噪声
在工程机械作业中要时刻注意液压泵和溢流阀的声音,如果液压泵出现“气蚀”噪声,应查明原 因排除故障后再使用。如果某执行元件在没有负荷时动作缓慢,并伴有溢流阀溢流声响,应立即停机 检修。
5.3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
交班司机停放工程机械时,要保证接班司机检查时的安全和检查方便。检查内容有液压系统是否 渗漏、连接是否松动、活塞杆和液压胶管是否撞伤、液压泵的低压进油管连接是否可靠、液压油箱油位 是否正确等。此外,常压式液压油箱还要检查并清洁通气孔,保持其畅通,以防气孔堵塞造成液压油 箱内出现一定的真空度,致使液压油泵吸油困难或损坏。
5.4 保持适宜的液压油温度
液压系统的工作温度一般控制在30~80℃之间为宜。液压系统的油温过高会导致:液压油的粘度 降低,容易引起泄漏,效率下降;润滑油膜强度降低,加速机械的磨损;生成碳化物和淤碴;油液氧化加速,油质恶化;油封、高压胶管过早老化等。为了避免温度过高;不要长期过载;注意散热器, 散热片不要被油污染,以防尘土附着影响散热效果;保持足够的油量以利于液压油的循环散热;炎 热的夏季不要全天作业,要避开中午高温时间。液压油温过低时,其粘度大,流动性差,阻力大,工 作效率低;当油温低于20℃时,急转弯易损坏液压马达、阀、管道等。此时需要进行暖机运转,启动 发动机后,空载怠速运转3~5min ,然后以中速油门提高发动机转速,操纵手柄使工作装置的任何一 个动作(如挖掘机张斗)至极限位置,保持3~5min使液压油通过溢流升温。如果油温更低则需要适当增 加暖机运转时间。
5.5 液压油箱气压和油量的控制
压力式液压油箱在工作中要随时注意液压油箱气压,其压力必须保持在随机《使用说明书》规定 的范围内。压力过低时油泵吸油不足易损坏;压力过高时会使液压系统漏油,容易造成低压油路爆 管。对维修和换油后的工程机械,排尽系统中的空气后要按随机《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检查油位状态, 将工程机械停在平整的地方,发动机熄火15min后重新检查油位,必要时予以补充。
5.6 其他注意事项
工程机械作业中要防止飞落石块打击液压油缸、活塞杆、液压油管等部件。活塞杆上如果有小 点击伤,要及时用油石将小点周围棱边磨去,以防破坏活塞杆的密封装置,在不漏油的情况下可继续 使用。连续停机在24h以上的工程机械,启动前要向液压泵中注油,以防液压泵干磨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