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机床714,什么情况下用闭环检测装置?

楼主(2007-11-30):
汉川机床714的检测装置是半闭环的,什么情况下用闭环检测装置?谢谢。

网友:
用不用全闭环取决于你所能支付的价格.买机床的时候提出要全闭环的,好,加钱,加上就是了.有问题吗?呵呵,说点正题:
全闭环和半闭环根本的区别在于全闭环能消除机械传动这一块的误差.如果半闭环能满足加工要求,就不需要加.另外,如果机床稳定性好的话,半闭环加上精确的螺补和反向间隙补偿同样可以达到全闭环的精度.
有些单位动不动就要求要全闭环,要补螺补.可机床能达到精度,补了也白补,加了也白加,没什么实质的改善.

楼主:
你说的螺补是滚珠丝杠的吗?
还有机床的回零是以什么方式回零
要是反复过零点,有反向间隙,那么回零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
我记得螺补是电气调试时参考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值而给出的

网友:
回答3楼

1.    螺补一般是针对丝杠而言的,有时也可能是其他传递机构(比如齿条等).
       螺补的实质是利用电气处理的方式来补偿机械的不足(主要是机械磨损部分).
2.    机床的回零就是在回零方式下进行的.回零方式一般和手动进给和用一个主要NC方式.
3.    反向间隙和过零点之间没有什么内在关系,反向间隙只和伺服轴方向的转换有关系;
       手动回零点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不必要的机械误差,其中包括反向间隙及其它累积误差.

楼主:
我的电气学的不怎么好
大家推荐点学电气的资料

网友:
螺补的理由是丝杠本身存在误差,通过螺补可以消除这块误差.以获得高的定位精度.
反向的理由是机械传动链中存在间隙,即使无间隙也存在弹性变形.在不同位置的反向间隙是不同的,但差不太多,原因是丝杠在不同位置的刚性不一样.
回零的目的是建立参考点,否则程序失去基准.
看样子楼主用的机床不是滚珠丝杠的,那用的是什么?

网友:
呵呵.不知楼主要想学到什么程度,也不知不好到什么程度.
你可先看看机床的说明书,先了解强电部分的原理.
看看随机带的系统操作编程手册,了解NC程序.
找点PLC资料,了解PLC控制的原理.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还有就是常到论坛来讨论讨论,多想,想不通才多问.这样提高就快了.

网友:
RE 汉川机床714,什么情况下用闭环检测装置?

是不是用闭环取决对精度的要求,但是用闭环的话干扰好像更重些。精度要求不高就半闭环就差不多了,
    如果用闭环是不是 螺距误差补偿 就不用了啊?
    反向间隙可以调整滚珠丝杠 螺母的吗,但是如果丝杠本身的精度太低,补偿好像也没多大意思吧

楼主:
现在是不是差不多都用半闭环呀
听说闭环的系统要是那里出问题修起来挺费事